求助;车机功放板的音频信号输入问题

楼主(2024-01-25):
朋友送一台日产尼桑车机,不开机我也修不了。只想用功放板改个小功放,功放块是tda7385型,也查到了线路图,通电测试加电正常但无法输入音频信号。请那位高手指教,怎么才能输入信号呢,我这里先行致礼、感谢

网友A:
怎么才能输入信号呢------电路图中的 IN 就是信号输入,这个集成电路是4声道的,有4个输入,4个输出接4个喇叭。MUTE 是静音,ST-BY 是开关机,这个好像没有音量控制。

楼主:
补发一张图片,上一个线路图发错啦。再发一张。

网友:
我刚修车机的时候,我把拆机乐园有关车机的图全收藏起来慢慢看。
这个论坛也有。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46978&extra=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61484&extra=

楼主:
谢谢两位坛友的指教,我是小白第一次玩这东西,那个静音和和开关机应该怎么处置?也就是说应该接什么才能接响啊?再次感谢关注和指教。静音和

楼主:
二楼的朋友,我浏览一下你的资料,图文并茂佩服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才能输入信号呢------电路图中的 IN 就是信号输入,这个集成电路是4声道的,有4个输入,4个输出接4个喇 ...

我看了线路图后我就感觉到我搞不通,除输入、输出、电源、地接外其他的标识我都不理解。还麻烦你把静音、开关,控制几个脚怎么处置具体指教一下。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线路图后我就感觉到我搞不通,除输入、输出、电源、地接外其他的标识我都不理解。还麻烦你把静音、 ...

你还是送修或在本地找一个懂电路的人帮你吧。像你这样弄下去,不仅不会出声,还可能把机器弄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