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2及sw20收音机天线座加强。

楼主(2024-01-25):
索尼 sw22及sw20收音机的天线座容易坏,首先设计是这样的
想了一下还是要加强一下,于是就这样了
安装好是这样的
有点难看,但是结实。

网友A(2024-05-10):
我有个更好的办法,直接把破掉的地方用那种站屏幕黑色醋酸胶带剪出块填充,然后用3M 胶水填充,不要用502,或者再用UV 胶水封边,在打磨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是前后对比

楼主(2024-01-25):
引用 网友B:
小心使用就好。这机子有几个缺点:外壳强度太差,天线这里是,几处固定螺丝也是。音调电路有问题,那选择开 ...

确实是。sw22和sw20的外壳都差。还没有发现音调电路的问题。sw22的声音小。可能是3脚那个电容失效导致的。跟换后,声音会大一些。

网友C:
曾经在地摊上看到一台SW20也是天线根部损坏,这是个通病,设计上的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曾经在地摊上看到一台SW20也是天线根部损坏,这是个通病,设计上的缺陷

它的后壳太薄了。我这样弄,强度ok了,颜值急速下降。这个收音机的短波接收非常不错

楼主(2024-05-11):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更好的办法,直接把破掉的地方用那种站屏幕黑色醋酸胶带剪出块填充,然后用3M 胶水填充,不要 ...

你这个方法非常不错。修出来很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型号的收音机外形小巧波段齐全适合外出携带

我在闲鱼观察了好久

我觉得外出带PL365  或者PL330 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sw22和sw20的外壳都差。还没有发现音调电路的问题。sw22的声音小。可能是3脚那个电容失效导致的 ...

SW22 的外壳要比 SW20 厚
天线处180°旋转的地方上点油,不要太大的阻尼,否则会把后盖搞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德生330和365、368体型小巧携带方便

365、368全波段接收,单边带接收

德劲DE-1125这个机子没玩过,德劲DE-1125和SW1相比哪个体积更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然德劲1125小

德劲1125可以称为卡片机

这就足以说明1125是薄型机,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