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马里奥” 有电脑版吗?

楼主(2024-01-25):
游戏叫法很多:混合马里奥、乱入马里奥世界、魂斗罗版超级玛丽、超级玛丽版魂斗罗

游戏视频:
https://www.douyin.com/video/7325316018157538594
https://haokan.baidu.com/v?pd=wi ... 0849299832445094859

不要安卓版、手机版。
不要电脑flash版、swf版。
网上很多。

有没有FC模拟器ROM版?或者硬盘单机游戏版也行。
图像画面,必须FC原游戏风格。(百度有一个硬盘版混合玛丽,不是FC风格)

网友:
我倒是有个猫里奥的NES ROM, Syobon Action

网友:
沙发观望,坐等楼下建议

网友:
找了个合辑

...................
Adventure Island (U) [T+Rus_Mario Soft].nes
"Adventure Island (U) [t1][T+Rus_Mario Soft,Multisoft].nes"
"Adventure Island (U) [t2][T+Rus_Mario Soft,Multisoft].nes"
"Adventure Island (U) [t3][T+Rus_Mario Soft,Multisoft].nes"
"Adventure Island (U) [t4][T+Rus_Mario Soft,Multisoft].nes"
Adventure Island II (U) [T+Rus_Mario Soft].nes
"Adventure Island II (U) [t1][T+Rus_Mario Soft,Multisoft].nes"
"Adventure Island II (U) [t2][T+Rus_Mario Soft,Multisoft].nes"
"Adventure Island II (U) [t3][T+Rus_Mario Soft,Multisoft].nes"
"Adventure Island II (U) [t4][T+Rus_Mario Soft,Multisoft].nes"
"Adventure Island II (U) [t5][T+Rus_Mario Soft,Multisoft].nes"
Adventure Island III (U) [T+Rus_Mario Soft].nes
"Adventure Island III (U) [t1][T+Rus_Mario Soft,Multisoft].nes"
"Adventure Island III (U) [t2][T+Rus_Mario Soft,Multisoft].nes"
"Adventure Island III (U) [t3][T+Rus_Mario Soft,Multisoft].nes"
"Adventure Island III (U) [t4][T+Rus_Mario Soft,Multisoft].nes"
"Adventure Island III (U) [t5][T+Rus_Mario Soft,Multisoft].nes"
"Adventure Island III (U) [t6][T+Rus_Mario Soft,Multisoft].nes"
Adventure Island MCB v2.0 (SMB1 Hack).nes
Adventure Mario (Unl).nes
Adventures of Ice Mario (SMB1 Hack) [a1].nes
Adventures of Ice Mario (SMB1 Hack).nes
Afro Mario Bros (Mario Bros Hack) [o1].nes
Afro Mario Bros (Mario Bros Hack).nes
Afro Mario Bros (SMB1 Hack) [b1].nes
After World 8 V1.1 by Insectduel's Domain (SMB1 Hack) [a1].nes
After World 8 V1.1 by Insectduel's Domain (SMB1 Hack) [o1].nes
After World 8 V1.1 by Insectduel's Domain (SMB1 Hack).nes
Aiamua Teacher Super Mario (FDS Conversion) [b1].nes
Aiamua Teacher Super Mario [b1] (Unl).nes
Aiamua Teacher Super Mario.nes
Air (SMB1 Hack).nes
Akuma Bros (SMB1 Hack).nes
Alcatraz (SMB1 Hack).nes
Alex Kidd DX (SMB1 Hack).nes
Alice Cooper (Older) (SMB1 Hack).nes
Alice Cooper (SMB1 Hack).nes
All Night Nippon Super Mario Bros V0.66e by YY (SMB1 Hack).nes
All Night Nippon Super Mario Bros. (J) (FDS Conversion) [a1].nes
All Night Nippon Super Mario Bros. (J) (FDS Conversion) [a1][T+Rus_Cool-Spot].nes
All Night Nippon Super Mario Bros. (J) (FDS Conversion) [b1].nes
All Night Nippon Super Mario Bros. (J) (FDS Conversion) [b2].nes
All Night Nippon Super Mario Bros. (J) (FDS Conversion).nes
All Night Nippon Super Mario Bros. (J) [T+Rus_Cool-Spot].nes
All Night Nippon Super Mario Bros. [T-Rus_Cool-Spot].nes
Angry Marionao (SMB1 Hack).nes
Anti-Hippie Dr. Mario (Dr. Mario Hack) [o1].nes
Anti-Hippie Dr. Mario (Dr. Mario Hack) [o2].nes
Anti-Hippie Dr. Mario (Dr. Mario Hack).nes
Arena Mario (SMB1 Hack) [o1].nes
Arena Mario (SMB1 Hack).nes
Arrenged NICONICO Douga Aneki Mario (SMB1 Hack).nes
Arrenged NICONICO Video Aneki Mario (SMB1 Hack).nes
Asian Dr. Mario (Dr. Mario Hack).nes
Atario Bros (SMB1 Hack) [o1].nes
Atario Bros (SMB1 Hack).nes
Attack Mario (SMB1 Hack) [t1].nes
Attack Mario (SMB1 Hack).nes
Autobot Bros (SMB1 Hack).nes
Autobot Bros. 2 by Ratch (SMB1 Hack).nes
B Beta Mario (SMB1 Hack).nes
B Mario 1 (SMB Hack).nes
B Mario 12 (SMB Hack).nes
B Mario 2 (SMB Hack).nes
B Mario 2004-07 (SMB1 Hack).nes
B Mario 2004-09 (SMB1 Hack).nes
B Mario 2005-10 (SMB1 Hack).nes
B Mario 2006-03 (SMB1 Hack).nes
B Mario 3 (SMB Hack).nes
B Mario 3 2004-12 (SMB1 Hack).nes
B Mario 4 (SMB Hack).nes
B Mario 4 (SMB1 Hack).nes
B Mario 5 (SMB Hack).nes
B Mario 6 (SMB Hack).nes
B Mario 7 (SMB Hack).nes
B Mario 9 (SMB Hack).nes
.................

楼主:
同求街机  “乱入”系列游戏:

恐龙快打 乱入 快打旋风
恐龙快打 乱入 名将
恐龙快打 乱入 铁钩船长
圆桌骑士 乱入 快打旋风
惩罚者    乱入 双截龙
合金弹头 乱入 快打旋风

这类“乱入”系列,有一个规律:
就是“强角色”进入“弱场景”。比如魂斗罗进入超级玛丽,可以大展身法。若马里奥进入魂斗罗场景,则直接扑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