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村田10.7陶瓷滤波器要做几种色点,而不是全做成红色点(10.7M中心频率)呢?

楼主(2024-01-25):
请教老师们:为什么村田10.7陶瓷滤波器要做几种色点,而不是全做成红色点(10.7M中心频率)呢?除了红色点外,其他颜色点(中心频率)是不是另有用处?

还有,我在某宝买的村田陶瓷滤波器,有的店卖的村田陶瓷滤波器色点很饱满高高凸起,有的店卖的村田陶瓷滤波器色点只是淡淡平坦圆点,后者是否假货?

谢谢。

网友A:
我以前买过各种带宽的10.7M的滤波器,总体效果还不错,原本偏颇的乐信2100换上后不偏颇了,原本有临近干扰的德劲1103换10.7J后,选择性增加了,我是现在不同的后缀字母的不过现在收音机全没有了

网友(2025-02-03):
如果还不知道具体参数可以去某宝搜,看看商家给的选项,也是一个参考

网友:
生产时产品不可能全部正好都是10.7,而是一个范围,在范围内分档,其实都可以用。LC谐振的与其配对要用一起调整,两个及以上结合使用就要注意色点了。更换其中一个时也要注意用原色点和带宽

网友:
以前曾经试过换10.7陶瓷滤波器。原因是佛山电台开播影响我接收香港电台第二台,买了通频带稍窄的换上去。

网友B:
1,部分鉴频电路需要偏离10.7一定频率的陶瓷滤波器
2,色点饱满程度和真假关系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部分鉴频电路需要偏离10.7一定频率的陶瓷滤波器
2,色点饱满程度和真假关系不大

老师,第一点是根据电路的具体要求吗?还是根据各厂家不同的集成块?你说的部分电路是个别情况还是比较多的电路? 知识真的是越学越不懂啊。起初以为什么都懂了,慢慢又觉得什么都不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师,第一点是根据电路的具体要求吗?还是根据各厂家不同的集成块?你说的部分电路是个别情况还是比较 ...

在乘法鉴频成为主流之前,早期配合部分集成电路是斜率鉴频,需要一个偏离10.7的谐振回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买过各种带宽的10.7M的滤波器,总体效果还不错,原本偏颇的乐信2100换上后不偏颇了,原本有临近干扰 ...

1103换了10.7J后,选择性增加了,声音变得好听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1103换了10.7J后,选择性增加了,声音变得好听了吗

声音变化不明显,有微弱的清晰感

网友E:
找到点眉目,大家看看是这个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到点眉目,大家看看是这个不

从发一张清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