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多ST-2收音机电路

楼主(2024-01-25):
在网上看到一个过去的收音机电路,比较特别,故发上来大家看看

网友A:
从原理图看,这部收音机的“特别”之处,第一个是元器件符号画法比较杂,变压器符号是日本的,电阻符号是中国的,电容符号简化得连正负极符号都省了;第二个,2G开头的三极管我不知道是哪里产的,不是国产机最常见的3A或者苏联三极管;第三,变频级振荡变压器的用法是共发射极振荡,不是国产机最常用的共基极振荡;第四,“中和”电路接在中周次级,而且是电容串联电阻,貌似这种中和电路可以精确调整以提高中放电路的稳定性。

网友:
公私合营时期,看来是比较早了。

美多ST2-1-1
【出自:矿石收音机论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原理图看,这部收音机的“特别”之处,第一个是元器件符号画法比较杂,变压器符号是日本的,电阻符号是中 ...

这个电路图看着一点都不赏心悦目呀,还是六七十年代的老的晶体管收音机维修的书上的电路图看着舒服。

网友:
中国的半导体的发展历史一角

网友:
“公私合营”四个字和晶体管收音机搭上边的不多见。

网友B: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是“公私合营”了。

网友B:
电路基本上是中规中矩的。但是R11,C11的作用(包括R8,C6)是什么?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是“公私合营”了。

消灭资本主义的一步棋。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电路基本上是中规中矩的。但是R11,C11的作用(包括R8,C6)是什么?不明白。

有高手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高手能解释一下吗?

冰岛说过的,中和电路,电容大一点点,用电阻抑制,也可调节电阻大小来控制中和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高手能解释一下吗?

跨级中和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基本上是中规中矩的。但是R11,C11的作用(包括R8,C6)是什么?不明白。

补充:

补充内容 (2024-1-27 19:40):
早期的锗管电路,需要考虑中和电容,后面的硅管机不用了。

网友B:
原先的理解,中和是在一级里进行的。现在增加了一个“跨级中和”的概念,有意思。
一旦跨级,相位好像不容易控制啊,万一.......。
请高手继续科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先的理解,中和是在一级里进行的。现在增加了一个“跨级中和”的概念,有意思。
一旦跨级,相位好像不 ...

这里所谓的“跨级”指的是跨变压器初级,从次级取出放大器输出波形,并不是从下一级放大器取波形。任何一种型号的三极管,其集电结都有反向漏电,反向漏电会产生“反馈电导”,集电结反偏状态下的结电容会产生“反馈电纳”。反馈电导和反馈电纳把晶体管输出波形反馈回输入,除了会造成增益改变和负载谐振频率、带宽的改变,使放大器容易产生振动之外,还会把晶体管自身的噪声反馈回输入端被再次放大,对小信号放大器的性能有严重的破坏作用。中和的作用是产生与集电结反向漏电和集电结电容形成的反馈,因此理想的中和电路也应该是电阻和电容的结合而非纯电容,最关键的是中和电路取出的信号相位刚好与集电极相反,以及准确的反馈量,这样才可以抵消集电结漏电和结电容产生的反馈,中周次级信号幅度比初级小,可以使用容量比较大的电容和阻值比较小的电阻,受分布电容影响就比较小。关于中和的更多理论,请阅读《高频电子线路》中关于高频小信号谐振放大器的相关章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基本上是中规中矩的。但是R11,C11的作用(包括R8,C6)是什么?不明白。

次级中和,中和电路的一种,北京牡丹牌用得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