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数字功放3116D2和老功放TDA1541音质对比

楼主(2024-01-26):
新买的数字功放3116D2和老功放TDA1541音质对比。仅限于本人的直觉感受。
一直使用TDA1514A听歌。最近购买了一个数字功放3116D2.使用四串锂电池供电。
同一个音源。同样的JBL音箱。
高音 明显TDA1514要好一点。3116稍弱。
低音恰好相反。TDA1514要稍弱。
耐听程度上,感觉TDA1514要耐听。
耗电,那不用说了。甩TDA1514好几条街。

网友:
从蓝牙耳机到有源音箱,从汽车音响到舞台功放基本上都是数字功放的天下了,也没有见有人说听的心烦,数字化几乎是一切技术的发展方向,音响也不会例外。

网友A:
TDA1541是DAC。个人数字功放吹成一朵花也是不想用的,长时间听心烦心燥。

网友:
看来,数字功放还是有不少优势;

没有玩过。

网友:
体积小,省电,便宜;

音质差不多!

楼主:
经过我反复对比  感觉高音的细节上 TDA1514要稍微好一点。但是区别不大。
没有试过数字功放3225如何。都说3225要比3116好很多。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看替代模拟功放是迟早的事情
关键是不挑电源。我使用开关电源。电池 变压器整流滤波,听不出差别。不需要双电源。随便哪一个笔记本电源适配器就可以了。体积可以做的很小很轻。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我反复对比  感觉高音的细节上 TDA1514要稍微好一点。但是区别不大。
没有试过数字功放3225如何。都说 ...

这个是音频功率发展的趋势!

网友:
自己做过3116D2,连接好音源设备,暂停播放,将音量旋钮打到最大的位置,耳朵趴到音箱喇叭上一点噪音都听不到,
自己做的1875,1876之类的模拟功放,同样的测试方法,一耳朵的低频嗡嗡声,
数字功放已经在很多方面超越了模拟运放.

楼主:
有机会买一个TPA3225功放比较一下。

网友:
还有一种数字功放是I2S信号直接推喇叭的。车载有在用TI的出货给车厂。

网友:
引用 网友A:
TDA1541是DAC。个人数字功放吹成一朵花也是不想用的,长时间听心烦心燥。

楼主说的是TDA1514

网友:
貌似数字功放因为供电的因数要差一筹。

楼主:
用TPA3116数字功放听了几天。电源用的是一个12V15A的开关电源。期间把1514换过来听。将两个功放分别接一个声道,我基本上听不到太大的差别。也许有可能是我的箱子或者音源比较差吧

网友:
上些图片看看呀

网友:
数字功放已经可经可以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

网友B:
记得早先1514也是被贬的,数码声太重。只能说大家耳朵实在太好了

网友:
大家玩到功率不大音质很好的数字功放没有,推荐一下。

网友:
数字功放是今后环保的必然趋势,省电,体积小,效率高,而音质也是随着技术的提高而提高了,现在的很多普通型音响中使用了数字功放,音质完全达到使用要求。而一些特殊使用场合,也有数字功放的身影。

网友:
个人感受不一样

网友:
个人不推荐自己玩数字功放半成品一类的,要么玩成品机,其实数字功放是以后的趋势,因字数字功放最厉害的不是单独做功放,而是与喇叭相结合的方式,因为很容易根据喇叭的特性去调校,让小喇叭就能发出浑厚的低音,而且体积小,效率高。我有一台前些年的安桥数字功放成品机,也不便宜,原机5000多元,效果基本等同于同价位的传统功放,用来听惠威8寸音箱,低音听感还不如我的小爱HD音响,小爱仅仅是4寸的低音单元

网友C:
以前买过3对音箱 到现在只用一对蓝牙小音箱每只箱子有2片tpa3128d2  近场收听 效果不错 方便,
原来箱子完全扔一边。

网友:
技术在进步,音响也一样

网友:
照楼主这么看来,是有得有失。D类:效率高体积小,力大声粗声音一般;模拟类:整个频段表现力好细节丰富感情味儿浓。纯甲类,至今有人玩儿。不是说数字做不好听感,而是感觉花的代价比较大。。我不信没有开关电源的高频干扰,如果D类用模拟电源供电呢?又失去了意义了。

网友:
d类功放所用电源必须是电压稳定的 其失真与电压稳定度有关。
使用普通不带稳压的模拟电源 会增加失真量。

网友:
我玩过的D类功放中,目前只有ICEpower 50ASX2SE觉得好听

网友:
不要以为听音乐就是音乐本身,环境,设备,外观,还有房间,对听感都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得早先1514也是被贬的,数码声太重。只能说大家耳朵实在太好了

1514按照官方推荐的线路制作,音质比较纯净,与数码味毫不相干,不像鬼子厚膜功放声音比较浑浊。它的稳定性特别好,喇叭保护电路根本不需要,当然电源之类的连线要焊接,退耦电容必须有。
一般便宜的数字功放音质还是差把劲,稍显毛糙,耐听程度我个人感觉比1514差一截。好处是电压宽,单电源就可以,可以做的很精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以前买过3对音箱 到现在只用一对蓝牙小音箱每只箱子有2片tpa3128d2  近场收听 效果不错 方便,
原来箱子 ...

你这么小的箱子,连稍微好点儿的液晶电视机所带的音箱都不如,就是听个响而已,基本没有低音或者量感可言,根本不能作为参考!要比较,箱子至少要8吋以上的低音喇叭,两分频或者三分频。

网友:
现在手机都是数字功放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么小的箱子,连稍微好点儿的液晶电视机所带的音箱都不如,就是听个响而已,基本没有低音或者量感可言 ...

我对声音要求比较高 常用耳机耳放,也听书架音箱,到现在
听蓝牙音箱 (这箱子可以线路输入),如果音质明显变差 是不会替换音箱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以前买过3对音箱 到现在只用一对蓝牙小音箱每只箱子有2片tpa3128d2  近场收听 效果不错 方便,
原来箱子 ...

图中蓝牙音箱给个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说音质如何差,而是说这小的箱子音域太窄了,衡量不出来放大器的性能。

这个搭配数码功放就足够了 ...

从功放角度看放音没太大区别 俺的书架音箱也是用D类功放NAD 3020D 。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中蓝牙音箱给个链接?

搜 中国亚马逊 或京东 “anker Soundcore Motion+ 蓝牙音箱”,  带高分辨率 30W 音频。
有很多型号 这种最合适。
anker安克是中国公司做移动电源的 蓝牙音箱只在亚马逊有卖 。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箱子不给力,再好的功放也是白搭,尤其是大动态的内容根本就没办法再现,所以喇叭要大才是条件之一。功放 ...

我知道您说的动态是声音从大喇叭放出的动态 ,但是这种声音现在的蓝牙箱子放出来也有一种味道
绝对比液晶电视的声音要强大 ,不过我是用2只箱子组合使用。(这功能不是所有蓝牙箱子都有的)。
箱子有重低音功能 但是我不使用,低音已经不小了。

产品的文字介绍

“ 与其他使用被动分频器的扬声器不同,Motion+ 采用主动分频器设计,提高准确度。 这是通过先进的 DSP 实现的,
该 DSP 分割声音频率并将每个部件发送到由自己的*电源驱动的单个放大器。”

线路硬件是到位了 效果只能各说各话。最好有试听 ,自己体会。

网友:
我给地铁站设计的语音播报系统用的是德州仪器TPA3111D,我这笨耳朵听不出来与模拟电路声音比有什么区别
不过它在信号输入是0时,是真的听不到噪声,电源就是普通的开关电源(耳朵听不到,没有具体数据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