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保护二极管真的需要吗?

楼主(2024-01-26):
天线保护二极管真的需要吗?     如果,如果没有二极管只有L1情况下,那天下来的恶棍L1不是一样可以直通到地吗?

网友:
是防雷的吧

网友A:
如果是高频信号,LC组成的组件只对某段频率呈现对地,其他的频率的阻抗非常大。

网友B:
线圈会短路大部分的干扰信号,但对于通频带内的信号衰减能力相对较差,仍有可能有大幅度的信号传输到后级,虽然不至于损坏器件,但强信号冲击仍然会使后级半导体器件的噪音增大

网友C:
在谐振频率附近,L的感抗接近无穷大,L上呈现的电压极大。在频率丰富的大电流脉冲磁场环境,会击穿芯片。我一部三星手机在用耳机听FM收音机时,去电梯间,收音机部分损坏。估计是这个原因。

网友:
静电放电也可以窜过来,不保护芯片端口有可能被损坏

网友D:
防静电的,天线会被人手触摸,瞬间静电的电流尖峰非常窄,电感对变化速度很快的电流不一定能及时泄放,所以需要并联二极管限制一下,再一个就是防止你把收音机拿到强电磁环境导致过载。

网友:
有必要,防止芯片被击穿,尤其采用场管作为高放的收音机

网友E:
很有必要 亲身经历。摸天线损坏了两个场效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高频信号,LC组成的组件只对某段频率呈现对地,其他的频率的阻抗非常大。

很好的解答,原来如此,所以还是有必要两个保护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圈会短路大部分的干扰信号,但对于通频带内的信号衰减能力相对较差,仍有可能有大幅度的信号传输到后级, ...

原来如此,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谐振频率附近,L的感抗接近无穷大,L上呈现的电压极大。在频率丰富的大电流脉冲磁场环境,会击穿芯片。我 ...

谢谢你祥细解释,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防静电的,天线会被人手触摸,瞬间静电的电流尖峰非常窄,电感对变化速度很快的电流不一定能及时泄放,所以 ...

谢谢你的解释,明白了。

楼主:
你没看祥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谐振频率附近,L的感抗接近无穷大,L上呈现的电压极大。在频率丰富的大电流脉冲磁场环境,会击穿芯片。我 ...

看来外界复杂的磁环境对于微伏级的收音输入端足可致命。

网友:
这两个二极管并不是为了天线防雷保护的,是限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圈会短路大部分的干扰信号,但对于通频带内的信号衰减能力相对较差,仍有可能有大幅度的信号传输到后级, ...

损坏了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防静电的,天线会被人手触摸,瞬间静电的电流尖峰非常窄,电感对变化速度很快的电流不一定能及时泄放,所以 ...

这样是不是并联锗管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高频信号,LC组成的组件只对某段频率呈现对地,其他的频率的阻抗非常大。

这里是不是搞反了?这是并联谐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有必要 亲身经历。摸天线损坏了两个场效管

这个是的。保护后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