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2102型彩电

楼主(2024-01-26):
一台TCL2102型彩电,出现如图的故障,应该是哪里的故障?谢谢!

网友:
CRT电视机的故障,N年不玩,几乎忘记了;
回扫线貌似显像管供电的行输出次级180V滤波电容失效或漏电,充放电不足所致。

顶部压缩的话,按照楼下的说法查场输出电路,关注一下C305。

TA8403K/8427K场偏转输出集成电路功能图说及检修要点 -

网友:
  如果是I2C电路控制的话,要操控遥控器进入工厂模式后调整才行。

网友A:
场输出的事,上边打不开,看看有没有调线性的电位器。

网友:
检查场输出部分的电解电容。

网友:
典型的场自举电容问题。重点检查自举电容 也就是电压提升部分的电路

网友:
三楼的老师说得对,此屏幕呈现的故障大概率是场输出OTL的自举升压电容漏液、失容导致输出锯齿波失真的结果。更换这个电容就行。

网友:
同时也导致场消隐脉冲失真:矩形变三角形,使得屏幕上方出现回扫线。记得90年代初东芝有款19寸彩电大量出现这个故障,估计是元件质量问题

网友:
有可能2200uf电容容量降低所致。

网友:
就是这个电容出问题

网友:
刚才发错图片了

楼主:
图片看不清!重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场输出的事,上边打不开,看看有没有调线性的电位器。

I2C总线的,没有电位器。

网友:
C308/100uF/35V

网友:
用示波器看IC301PIN2信号可以看到场扫描信号波形明显失真、回扫脉冲不再是矩形变成三角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