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燕T241

楼主(2024-01-26):
去年拆洗开关不理想 买来了一块换上

洗洗干净

洗洗干净

原机的拆坏了

原机的拆坏了

网友:
过年洗澡啦。

网友A:
我也经常使用水洗大法,台式机主板水洗后暖气上放一星期。

网友:
水洗大法之后.狂晒3天就可上电试机!

网友:
总之还是不洗为好!

网友:
仅仅水洗效果甚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经常使用水洗大法,台式机主板水洗后暖气上放一星期。

不用,头发吹风机暖风吹吹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经常使用水洗大法,台式机主板水洗后暖气上放一星期。

回到单位用真空干燥烘箱,在温度:50°的条件下不用两个小时就干干的.....

网友B:
洗过一次主板,放凉台上晒了一周,结果上电还是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洗过一次主板,放凉台上晒了一周,结果上电还是挂了

冬天气温不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冬天气温不够吧?

确实有几天是阴天,可按理说阴干都该干了吧

网友:
水洗后我都是用吹风机吹干后就上电,大概就吹半小时目测所有缝隙等处都无水痕了就上电,从没挂过

网友D:
谁用水洗大法洗过电子管机器?

网友(2024-03-04):
水洗后用1500W电吹风快速吹干,(注意,同一部位不可长时间高温哟)只要中周和变压器线圈缝隙无水沥出即可上电试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谁用水洗大法洗过电子管机器?

老朋友新年好(拜个晚年,幸好还在正月里),我经常这样洗,主要注意就是电源变压器和输出变压器、中周三样东西,变压器好弄,套厚一点塑料袋用胶带捆住底部即可。中周正面两个孔胶带贴住,背面开口尽量也用胶带贴住,然后用莲蓬头淋浴。不能泡澡 ,正面可用洗衣粉刷子刷。
我前后洗过十几台,没事,打理的干干净净,修的时候心情也好!
有的机器太脏,不洗不足以平我的愤怒。

网友:
所有带线圈的电路板还是不要水洗的好,因为普通自来水含有各种盐分,空气湿度大时又会吸水导致该元器件的电气参数改变,除非采用脱盐脱氧水处理无忧,但真正的脱盐脱氧水很难弄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老朋友新年好(拜个晚年,幸好还在正月里),我经常这样洗,主要注意就是电源变压器和输出变压器、 ...

同好同好

有台电子管收音机机芯,脏的不像样子了,想水洗但拿不定主意,因考虑到电子管机器的工作电压较高故此有疑问。幸好有您宝贵的经验,这就可以放心的水洗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同好同好

有台电子管收音机机芯,脏的不像样子了,想水洗但拿不定主意,因考虑到电子管机 ...

你把电源变压器和输出变压器拆下来,喇叭线也一并焊下来,度盘也不要沾水,机芯整个都可以痛痛快快洗个热水澡,加洗洁精比较好一些,洗干净后要彻底漂移,然后就是暴晒或者挂空调外机的出风口,干透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不放心的话,电吹风再对重点部位搞搞,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老朋友新年好(拜个晚年,幸好还在正月里),我经常这样洗,主要注意就是电源变压器和输出变压器、 ...

这样的转换开关时间长了接触不良氧化,怎么可以彻底清理呢?
有好的彻底清理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把电源变压器和输出变压器拆下来,喇叭线也一并焊下来,度盘也不要沾水,机芯整个都可以痛痛快快洗个热 ...

          谢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把电源变压器和输出变压器拆下来,喇叭线也一并焊下来,度盘也不要沾水,机芯整个都可以痛痛快快洗个热 ...

略同,英雄所见。我懒,怕下变压器引线。电子管的搭棚和焊线都是先用尖嘴钳之类绞好了再焊的,拆太麻烦 。必须要用吸锡器。
不过这样绞过以后,电子管机子虚焊现象不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这样的转换开关时间长了接触不良氧化,怎么可以彻底清理呢?
有好的彻底清理方法吗?

我也没其它好办法,我只有笨鸟办法:先用吸锡器,把每个引脚锡剔除,开关整体拆下来打理。其中定片镀银层不能用砂纸,用橡皮擦像擦内存条一样擦亮。动片(簧片),有点像微缩的文件小夹子,在里面插上稍微粗糙一点的纸比如以前常用的牛皮信封纸来回拉几次即可。

网友:
板和元件我是用酒精棉球擦;
外绕的线圈用酒精棉球擦;内含的线圈只用气囊吹;
空气可变我是用消毒酒精纸巾单片(两手绷平了)伸进去来回蹭干净,蹭到白纸巾不变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略同,英雄所见。我懒,怕下变压器引线。电子管的搭棚和焊线都是先用尖嘴钳之类绞好了再焊的,拆太 ...

可以用土制吸锡线,配合不锈钢镊子就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也没其它好办法,我只有笨鸟办法:先用吸锡器,把每个引脚锡剔除,开关整体拆下来打理。其中定片镀银层 ...

嗯嗯,谢谢指教
搭理这种老式开关确实很浪费时间和精力
之前我都是用砂纸打磨的,把镀银层破坏了,肯定不耐用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嗯嗯,谢谢指教
搭理这种老式开关确实很浪费时间和精力
之前我都是用砂纸打磨的,把镀银层破坏了,肯定 ...

用砂纸,当时OK过一段时间老毛病接触不良又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砂纸,当时OK过一段时间老毛病接触不良又来了。

嗯嗯,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