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4-01-26):
6AV5GT是什么管子?朋友问我是无从回答。只能求助坛里老师。

网友:
功率五级管,看功率和6V6GT差不多,不会比6V6GT好

网友:
束射管,原用于电视机行扫描,类似国产6P12P。

网友:
扫描管,无帽子的

网友:
它有一个内部三极管接法的近亲型号,挺有名的

网友:
小屏幕电视机的行输出管。大八脚无屏帽。你如果用于音频可以参照6P13P使用。
1684ajiao7872

网友:
6AV5GA电子管是一款紧凑型美国线路时基输出电子管,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专为串联加热灯丝用而设计。自从当时的美国电视使用不同的时基标准,美国电视(以及专门的美国电视电子管)在
英国。6AV5的功率不如6AU5,但与之引脚兼容。
宽玻璃管外壳直径为36毫米,不包括IO基座引脚,高79毫米。参考:数据表(这里省略)。6AV5GA型于1958年首次推出。另见1958年的广告。

网友:
5这个管子灯丝电流大,它与6AU5接近,可以我做过6AU5的功放,

楼主:
烧友要用这生疏管子让我给配做输出变压器,这可犯愁了。想到矿坛藏龙卧虎,故开此帖。谢谢海河超版于版和矿友老师们的热情帮助!

网友(2024-07-24):
网上找到的图,据说三接输出超20W,但我没做过。

网友:
6AV5 是间接加热的光束五极管,不像三极管那样线性; 将它们接成三极管连接, 偏壓設置类似于 6B4G, 曾有人把 6AV5 取代6B4  據說听起来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