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些贴片电阻是封装型号

楼主(2024-01-26):
请问这些贴片电阻是封装型号或者代号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上明显有两种封装贴片电阻,右面大面积的都是0805 ,左侧和下面有部分1206

比较图上4148的封装就能 ...

哪来的“大面积”的 0805,确实有两种封装,右上角有两只 2.4K 的,左下角有一只 56 的,板子上实装的电阻一共就这三只 0805 的,另外还有三个位置没有焊装,其余的三十几只全都是 1206 的。

网友:
旁边不是写着标称阻值吗,和电阻上印的是一致的

网友:
这不是封装,都是标称阻值。

网友B:
封装型号=(长x宽)

网友C:
1206 封装,阻值基本都是 E96 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06 封装,阻值基本都是 E96 系列的

谢谢,我不会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不会分。

如果东西在你手上,去网上搜索贴片电阻尺寸,然后测量就能确认了。

熟悉了以后,这种常见规格的,一眼就能认出来。

网友:
应该是0805的

网友:
不可能是 0805 的。常用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长宽比就不对

楼主:
我用尺凉了一下,长大约是3.5mm,卷尺量的,可能有误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尺凉了一下,长大约是3.5mm,卷尺量的,可能有误差

不用怀疑,确定无疑是 1206 的,这种简单的事情俺不会搞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怀疑,确定无疑是 1206 的,这种简单的事情俺不会搞错的

谢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封装型号=(长x宽)

请问:长宽是多少呢?1206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长宽是多少呢?1206的,

1206 表示 120mil x 60mil,大约为 3.2mm x 1.6mm,网上找了张图你参考

网友C:
千万别这么称呼啊,大概率俺年纪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06 表示 120mil x 60mil,大约为 3.2mm x 1.6mm,网上找了张图你参考

谢谢你的资料,
按照单位换算,120mil应该是等于3.05mm。60mil1.53才对。他是加上a、b?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千万别这么称呼啊,大概率俺年纪小很多

你比我懂得多了,我脱节了将近30年。,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资料,
按照单位换算,120mil应该是等于3.05mm。60mil1.53才对。他是加上a、b?

这个事情俺也没有认真研究过,贴片器件的英制和公制尺寸是有些许的差异的,但是一般情况下比 1206 小一号的是 0805,大一号的是 1812,有一些误差也不会混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长宽是多少呢?1206的,

protel99se书上说。 1206是长120mi宽60lmil,类推0805,0403.
1mil=1/1000英寸,也就是1mil=0.0254mm.
120*0.0254=3.048mm
3.048是指电阻电容等元件的有效长度,有效长度主要体现为耗散功率。不包含焊端头尺寸。

网友:
常规1206英制尺寸封装电阻,非1%高精度电阻阻值都是直标,高精度电阻有一部分是代码表示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事情俺也没有认真研究过,贴片器件的英制和公制尺寸是有些许的差异的,但是一般情况下比 1206 小一 ...

也有1210封装的。

网友C:
1206 跟 1210 长度是一样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206 跟 1210 长度是一样的啊

通常来说1206是1/4W,而1210是1/3W。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常来说1206是1/4W,而1210是1/3W。

这个表的x10挡用两个电阻并联,可能怕功率不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通常来说1206是1/4W,而1210是1/3W。

只看封装不一定准,保险点还是看厂家文档吧,koa还是vishay 0805就有0.25w的国巨好像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看封装不一定准,保险点还是看厂家文档吧,koa还是vishay 0805就有0.25w的国巨好像也有

订购了厚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