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A5807SP 以为一装即响,最后没响!找不出原因。

楼主(2024-01-26):
RDA5807SP 以为一 装即响,最后没响!找不出原因。 000  借用坛友电路图。RDA5807SP 以为一 装即响,最后没响!找不出原因(烙铁是断电焊接,不致烧坏吧?)

网友A:
pin7,pin8应该是I2C总线,需要编程MCU控制,接2按键不可以工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已看不出错在那里,望老师指点。

我不是老師,指點可不敢,我雖然沒用過這種芯片,但基本的生活經驗一定是對的:不響就是錯。真抱歉!花時間、花精力研究唄,這對年輕人不是問題吧。

网友:
说的到位

网友B:
试验的时候,电压最好用3V电源,不要太高电压,可能会保护

网友C:
對照一下典型案例:

网友:
买个套件吧,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验的时候,电压最好用3V电源,不要太高电压,可能会保护

是3V呀,两个五号电池,难道这么容易焊烧了这么小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n7,pin8应该是I2C总线,需要编程MCU控制,接2按键不可以工作的。

查一下吧,这个是可以免编程的(也可以编程看6脚接高免编程接地是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對照一下典型案例:

在做之前收集了10几个电路图,接线没错的。

楼主:
买的是套件,只是接线按图罢了,虽是从简,但电理不错不致于没响呀。 000

网友D:
音频输出端未串电感,高频天线信号在此被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做之前收集了10几个电路图,接线没错的。

不響就是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音频输出端未串电感,高频天线信号在此被短路。

并二极管这个L是10U色感,这个不起到作用吗?

楼主:
000  我自已看不出错在那里,望老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音频输出端未串电感,高频天线信号在此被短路。

再串电感试试

网友:
这个芯片既可以单片机控制也可以按键控制,单片机做过好多次,无一次不响。
RDA5807没有那么容易焊接损坏,接线也特别简单,好好检查一下吧。
附我前段时间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