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ktronix2465B的字符上移

楼主(2024-01-27):
请教大家这个字符往上移动了整整一个格子,导致上面的部分的字符看不到了,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Tektronix, 当年神一样的示波器,至少对我是这样

网友:
你这个字符处理板有问题吧,我有台泰克2465A老式示波器,触发电路有问题波型始终无法稳定调节触发电平电位器有反应,还是缓慢移动。测频率越高的信号更加不能稳定。不知从何查越起,请教坛友。。

网友(2024-02-27):
网上有维护手册,电路板上有两个电位器,可以调整字符的左右上下位置,按照维护手册的说明调整就行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