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达人师傅:这两个电阻是什么阻值?

楼主(2024-01-27):
一个万用表电阻烧坏了,请教各位达人师傅:这两个电阻是什么阻值?谢谢!

网友:
不是电阻,电阻会写位号R

网友:
不是电阻

网友:
只有一个黑色环是0Ω

网友:
R2应该是电阻,0.98欧,

网友:
电阻色环表小口诀:
      棕一红二橙是三,四黄五绿六为蓝,七紫八灰九对白,黑是零,金五银十表误差。

四色环电阻:读法示例:
    1、红,黄,棕,金  24*10=240欧金 误差为5%
    2、绿,红,黄,银  52*10000=520K欧 误差为10%
五色环电阻:一般五环电阻是相对较精密的电阻,读法示例:
    1、红,红,黑,黑,棕 220*1=220欧  误差为1%
    2、紫,红,棕,红,绿 521*100=52.1K欧  误差为0.5%
六色环电阻:就是指用六色环表示阻值的电阻,六色环电阻前五色环与五色环电阻表示方法一样,第六色环表示该电阻的温度系数。只在有特定要求的场合下的电子产品才会使用,一般使用非常少。

楼主:
谢谢上面各位朋友!

网友:
按照色环来分。应该是098,也就是上面朋友说的0.98欧姆。第四环白色不代表什么(凑合的)。最后分不清是棕色还是红色,棕色误差±1%,红色误差±2%。

网友:
R2 是 6.98 欧姆 1% 的,另外两个是 0 欧姆的跳线

网友:
图二的电阻是0欧姆,看搭在电阻上那跟导线,缠绕得多么随心所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