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究竟在哪?

楼主(2024-01-27):
孩子家里散热片白天正常工作,但到了后半夜散热片不热了甚至冷了。这是什么问题啊?一头雾水问题究竟在哪?燃气公司讲自己的表具很正常,白天燃烧很正常,散热片公司讲,我们散热片只要有热水就可以与时间没关系。
现在燃烧正常,表具温度,压力都正常,那为什么夜间不正常?

网友:
功率太小,热量散掉了
水池 1L/分钟 注水,3L/分钟 放水,5小时后还剩多少水

网友:
估计是白兔牌供热系统吧!首先应该看热水器在晚间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看看热水器指示),其次可以将晚间的温度适当调高几度(晚间冷需要的热量大),如果可以调水的流速那就调慢点。

网友A:
没看明白是集中供暖还是自采暖。

集中供暖的话,可能是你们这个单元有人装了管道泵,导致你家热水流量显著下降,暖气片就没啥温度了。

自采暖的话,可能是夜间温度低,燃气炉出口水温设置为恒定不变,暖气片因为散热功率大而温度下降。
这只是猜测,按说不该出现暖气片温度显著下降的情况。

甭管怎样,改改燃气壁挂炉的水温控制方式吧。
炉子内部都有个温控器接口,默认是用导线短路失效的,炉子靠测量出口水温来控制燃烧。
买个温控器,将温控器的两条控制线装在炉子的温控接口上就行了,炉子本身的温控温度调到50°C以上。
这样以后炉子是否燃烧全靠温控器控制,温控器置于房间之内,房间温度未到设置值时炉子就一直烧,暖气片会一直热,直到室温达标。

温控器网上有成品出售,百元左右吧。想动手自己做一个也不难,成本几块到几十块吧,看你需要啥档次了。
不过安装需要一定的动手能力,需要把温控器的控制线和供电线通过墙壁内的护管穿线,把线穿到房间预留的控制盒内。没预留也没关系,随便找个86盒的开关或插座就行,温控器安装尺寸是86的(自己做的话,用86盲板打孔),直接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是集中供暖还是自采暖。

集中供暖的话,可能是你们这个单元有人装了管道泵,导致你家热水流量 ...

用的是自家采暖,用林内璧挂燃气炉。
采暖和供水合二为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是自家采暖,用林内璧挂燃气炉。
采暖和供水合二为一。。

那就费点精力,装个温控器吧。无需再根据气温时不时去炉子那调水温,省事,体感也好。

还有可能有个原因造成暖气片不热,现在的燃气壁挂炉向“智能”进化,可能带有分时段温控功能。比如说为了节能设置为入睡后的时段降低出水温度。
如果这么设置了,到时间暖气片就会凉。
问问您家孩子,或者亲自“研究”一下说明书,看看是不是有这么回事。现在有的孩子是真不自己动手,我家闺女的燃气灶电池没电了都不知道,还需专门跑一趟去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费点精力,装个温控器吧。无需再根据气温时不时去炉子那调水温,省事,体感也好。

还有可能有个 ...

虽然天然气的的温度表显示有60度,但最远端散热片下半部是冷的,没有一点热水。估计是不是燃烧炉的循环泵工作不正常。。

网友B:
感觉要清洗管道了。

网友:
我这里也是一样忽热忽凉,其实和供热水,压力和温度有直接的关系

网友C:
自采暖燃气壁挂炉不用装温控吧,它水温达到设定就停火了。
水温到60°不暖和又是自采暖,壁挂炉一般40~50°屋里就20°以上了。那就考虑循环泵或者暖气片地暖排气问题。
末端不暖和先排气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然天然气的的温度表显示有60度,但最远端散热片下半部是冷的,没有一点热水。估计是不是燃烧炉的循环泵 ...

循环泵不正常,炉子会报错,说明书里有对应错误代码的注解。

如果循环不畅,远端的暖气片可能会凉。
您查查分水器那的滤芯是不是堵了,清理一下,这玩意按说每个供暖季前都应该清理的。
如果还不行,就做个管道清洗吧。自己弄的话,找个自来水水压高的时段,打开暖气循环系统的进出水阀,冲一段时间。还不行就只好请专业人员来弄了。
另外您注意一下循环系统的水压,循环系统隔段时间需要补点水进去。如果长时间(以年记)没补水,循环水压低到一定程度,炉子也不点火。

以上是针对长时间暖气不热的办法,您这是在固定的时段不热,还是先查查是否设置了时段控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采暖燃气壁挂炉不用装温控吧,它水温达到设定就停火了。
水温到60°不暖和又是自采暖,壁挂炉一般40~50 ...

卖房子的也好、卖壁挂炉的也好,为了省成本很多都不主动给配温控器,而是将温控端口短路,让炉子只根据出水温度控制燃烧,通过控制出水温度的方式间接的控制室温。

自己配个温控器装上,就不用再根据室外气温手动去调水温了,室温波动小,体感会比让炉子自己控制水温要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自家采暖,用林内璧挂燃气炉。
采暖和供水合二为一。。

暖气片上有排气口,拧开看看有没有空气,排气后再看看小锅炉水压是否在绿线范围内,如水压不够打开补水阀门适当补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要清洗管道了。

如果要清洗管子,为什么只有一个最远端片子不正常,其他都可以?我们怀疑是循环泵压力不够,没办法让所有的管子内的水循环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是集中供暖还是自采暖。

集中供暖的话,可能是你们这个单元有人装了管道泵,导致你家热水流量 ...

成品璧挂炉不太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