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两个48V锂电池可不可以串联充放电使用?

楼主(2024-01-27):
有两个48V锂电池.巳串联为96V给电动车骑行,巳使用两年。但是就是不敢将两个48V锂电串联为96V充电,一直是转换成48V并联充电。我想能不能串连成96V直接充电呢?这两个48V锂电是同品牌同规格的,请坛里高手解答下,谢谢!

网友:
不可以简单的直接串联。
只有2个电池各项指标非常接近,才可以简单的串联。
2个状态不同的电池,串联充电时,两个电池的升压状况不同,有可能一个是36V,另一个是60V 。36V的没充满,60V的已经过压。为解决这个问题,才有均衡电路一说。
虽然是同品牌同规格,但无法确保现在、以后它们的状态一致。

网友:
都是一串串的电池组,单独一节一节的充电效果最好,即使是48V整串充电,那里面都有均衡电路板。你要96伏一起充,得有对应的均衡电路板才行。否则免谈!一旦严重不均衡,有的充不足,有的能因为充电电压高而过早报废甚至事故。
一般不用均衡板的,多半是两三节电池串接充电而已,多了基本没见过。

网友:
电动车电池,特别是经常“肇事”的锂电池,尽量不要用非常规的方法对待。如果想省事,探讨一下在车子主电路上能否加个切换开关,譬如切到A就是充电(并联),B就是行驶(串联),两种状态互锁,在A状态无法行驶。想了想可是要实现此功能,要好几个直流大电流的空开断路器才能实现,也不科学。
还是现在啥都不动最安全。就是麻烦一点。

网友A:
你的电动车是2轮的还是三轮的,是哪个厂家生产的,我也想买一辆

网友:
如果你的有2个48V充电器,对应2个电池组,那是可行的,如下简意图

楼主:
谢谢各位的分析解答。

网友:
串联充电没什么问题,反正串联电流相等。反倒是串联放电有风险:电池组内部的保护板用的MOS的耐压一般余量不大,48V电池的用的MOS假设耐压80V,当其中一组电池的放电保护MOS关断时,整组电池的电压就加到这个MOS两端,可能会击穿MOS。你没遇到问题可能是你没遇到放电时保护板保护的情况,当然这种情况比较少,过流或者过放电才会保护。过充电就算是保护板保护关断MOS,充电器电压减去电池电压后,加在充电保护MOS两端的电压也比较小,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正因为串联电流处处相等,一组电池充电保护后,会关闭整个串联电池组的充电,另一组可能充不满,所以这两组电池容量越接近越好。

网友:
电池从诞生那天好像就是为多棵串联和并联而存在的,特别是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动车是2轮的还是三轮的,是哪个厂家生产的,我也想买一辆

两轮电动车,96V1800W.原计划用来跑川蒇318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轮电动车,96V1800W.原计划用来跑川蒇318线.

这个风险不小啊!

楼主:
巳经去过了,但用的不是这辆车,是48V1000w的电动车,前驱450w,中置500w。

网友B:
可以没问题。我的是两个:16串+4串磷酸铁锂电池。各用各的保护板(带主动均衡)。用的时间久了再分开充满一次,比如半年。

网友:
值得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没问题。我的是两个:16串+4串磷酸铁锂电池。各用各的保护板(带主动均衡)。用的时间久了再分开充满一 ...

我就是用的这两个锂电池串联为96V供电,但是不敢串联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