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754收音机底噪问题

楼主(2024-01-27):
收了一台红灯754收音机,原机可变电容器转轴360度旋转,我把手里黄河741收音机的可变与754互换后两个机器都正常工作。红灯754收台灵敏度与声音都不错唯一不足的是与其他收音机比没台位置底噪大.试着让变频级停止工作音量开到最大,只有很小的沙沙声.调换变频管也没改善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年代久远,变频管电流偏大了,调至0.4ma

网友:
"没台位置底噪大"可能是个好现象,恰恰说明这台机器接收灵敏度高。

网友B:
我没啥高深理论,看着你的图片(镜像),要是我,先用当代电解电容把所有的老电容换一遍。然后假如手上有5-20P微调电容(氧化发黑了),也换新的。所有三极管C极电流再检测一下。最好有信号发生器和扫频仪,重新统调一下。
做这些之前,建议先用电池到开旷地方试一试,说不定是你邻居或你家里有劣质的有干扰的充电器、LED灯。如果在外面特别好,中波媲美调频了,算我前面白说,啥也不好做了,又不可能为此搬家是吧? 这就是本人经常提着古老收音机在公园瞎转悠的原因。
祝玩机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啥高深理论,看着你的图片(镜像),要是我,先用当代电解电容把所有的老电容换一遍。然后假如手上有 ...

感谢回复。我这中波干扰很小,测试是在同时间同环境不同收音机比较的结果,环境因素可以排除.

网友C:
看图片你是用外接电源的,不知是外接电池还是整流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片你是用外接电源的,不知是外接电池还是整流电源?

您观察很仔细,我把以前的耳机口去掉改成电源插座,用的是电池或太阳能电池供电.

这是目前常听的机器

这是目前常听的机器

网友:
修理过一台底噪声大的南方牌收音机,经检查是低放管变劣,供您参考。

网友D:
变频管变劣引起噪声大。

网友E:
变频管工作电流,振荡幅度,统调。相同型号的可变电容,容量也是有差别的,更换可变电容之后必须做统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频管变劣引起噪声大。

更换过了,没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频管工作电流,振荡幅度,统调。相同型号的可变电容,容量也是有差别的,更换可变电容之后必须做统调。

冰岛老师好,统调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年代久远,变频管电流偏大了,调至0.4ma

谢谢,我试试.

网友:
我把我的红波收音机里面的3AG高放管以及中放管,全部换成S9012以后,调整工作点,底噪彻底消失,不妨一试.

网友:
第一张754的图片为什么是镜像?喜欢照镜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换过了,没变化.

把第一级低放的管子换一下试试,可能这管子老化噪音高了,要用3AX31D或E,没有的话用3AG1也可以,换了以后看下工作电流是否在正常范围。

网友:
我觉得4楼说得可能有道理

网友:
先分一下底噪是来自高中频还是低频,把音量电位器关到最小,若还是听到底噪声,那就是来自低频;反之,则来自高频;红灯754是全锗管机,有点底噪是正常的,因为它的整机灵敏度高,特别是短波。像杜鹃2B731,它是硅锗混合电路,变频功放用锗管,中放推动激励用硅管,它的底噪很低,在短波段几乎听不到一点噪声。但它的灵敏度比起红灯754要逊色些。

网友:
短路电位器中心抽头到地,如果还有噪声,更换第一低放管,它的噪声最能体现出来,经验。

网友:
没台的地方底噪大一般来说是变频的问题,可能原因:
振荡幅度太大
振荡线圈变质(比如受潮漏电什么的)导致振荡波形差
变频管工作点过高
变频管变质导致穿透电流大

也有小概率是中放管有问题,无台时工作点升高而出现异常

先观察本振波形,然后测量变频管静态电流,如果无异常把变频管拆下来测穿透电流

楼主:
感谢各位坛友大佬的热心回复,这两天忙没顾上修.等闲了再继续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年代久远,变频管电流偏大了,调至0.4ma

将变频管上偏置电阻调到20K后底噪减小,可以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