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铅蓄电池给12v摄像头供电,怎么做电能效率比较高?

楼主(2024-01-2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摄像头里面有二级DC/DC,可以测试一下在电池电压范围内应该能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适配器直接连铅蓄电池电极,不做限流么?

只要电瓶不亏电,电瓶接上去是浮充状态,充电电流很小,不会对适配器造成啥影响。您要做的是电瓶接上去之前,把它充满。

如果您实在担心,就按楼上接几只二极管和电阻吧,比没有强。

阻值需要设置些参数自己算,比如说适配器是稳定的12V,电池放电完毕端电压10.5V,整流管压降0.7V,希望的充电电流最大1A,限流电阻阻值就是(12-10.5-0.7)/1=0.8R,实际用个1-2R的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使用UPS是得不偿失的,效率怎么做都不行,优点是对于220V供电有特殊要求的场合适应。
对于12V供电的摄像头,如同二楼的建议,选一个DCDC的模块比较合理。

网友:
网购升降压模块,可以在电瓶使用电压范围(10.5V到13V)保持输出12V

网友:
好像这个问题楼主纠结很久了。
如果考虑实用性,大可不必如此费心,简单粗暴的就可以解决,充电问题,电压问题,都不需要那么精确,铅酸电瓶小电流一直充就行,摄像头的电压也不必非要12V这么准,它有一个范围,在这个范围内就可以。一个220V变13V的开关电源,一个铅酸电瓶,几个二极管,足够用了。
如果是考虑折腾,精益求精的玩,那可玩的就多了,太阳能,逆变,阳光跟随,铅酸铁锂,各种保护各种切换,升压降压,甚至加上个远程数据监控都行。

网友:
5块钱一个12V电源难道买不起吗?

网友:
首先,您使用摄像头的12V电源给电瓶充电,电瓶电压根本就不会高达14V。
其次,摄像头内还有电源电路,它的输入电压是一个范围,不是精准的12V。

一般来讲,12V的稳压电路你给它输入15V是没问题的。
也就是说为了照顾电瓶充电需求,您把12V的摄像头电源调到14.4V,也是没问题的。

您这个需求没啥好纠结,弄个12V电池直接并上就可以。精益求精一点,可把电源电压调高2V左右,照顾照顾电池别总在吃不饱的状态。其他,没了。

网友:
6串铅酸上限电压是14.4v,实际上开路电压不到13v,刚充满虽然14.4v,但很快就掉到13.5以下了。至于摄像头,一般都是宽电压,9~15都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我就是直接在电源输出上并一个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220V变13V的开关电源,一个铅酸电瓶,几个二极管,这样是否会过充,安全性够么?

用电阻做充电回路限流,基本没问题,如果要做的精致,那就复杂了。
电池画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这样连也可以么?

适配器有电的时候,摄像头是从何处取电的?

就这么接,基本没问题。

平时是12V适配器给摄像头供电,并同时给电瓶充电。
电瓶平时处于浮充状态,停电后电瓶给摄像头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瓶缺电,不限流充电会怎样?

12V适配器打嗝、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适配器不支持打嗝,直接2A充电,是不是会有风险?

充电电流会很大,适配器不保护的话,可能会冒烟、炸机。

网友:
哦!刚才我发到晶体管与集成电路那边去了!

网友:
初步预算是13伏左右供电输入的,具体请教有经验的师傅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灯泡我是用了一个90W24V的汽车灯泡,意在万一停电一天整修线路的话,电池用得差不多了,来电后充电电流太大会影响供电器的安全,还有光猫等长时间处于低电压供电的问题,这样应该比较好一点吧。
灯泡可以用摩托车的大灯12V35W的。

网友:
买带开关的那种太阳能路灯控制器,将控制器设置到测试模式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阳能路灯控制器不是接市电充电?

不是接市电的,是接太阳能板的,但是你不接太阳能板也可以使用的,就是电瓶的电要用充电器来充而已。那个恒压输出电路还是不错的。我用的是之前论坛买的SR-SL,有按键可以设置常开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