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水盒子当收音机外壳挺好用的!

楼主(2024-01-27):
给这几年制作的分立元件收音机安装上了外壳,感觉效果还不错

网友A:
这种盒子不错,开孔加工也方便,手机淘宝领红包以后,小盒子只要块把钱

网友B:
这些盒子唯一不便就是换电池要拧四个镙丝

而且大的其实也不太便宜

网友C:
哪里有这种盒子?给个连接,我也去买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里有这种盒子?给个连接,我也去买几个。

淘宝搜索防水盒,大把的,好好的挑选一下,有质量好的,也有不好的。

网友D:
比较结实,不好看,使用也不太方便。

网友E:
早就在用了,很多地方都用这个盒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盒子不错,开孔加工也方便,手机淘宝领红包以后,小盒子只要块把钱

便宜5-6块钱一个,加工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盒子唯一不便就是换电池要拧四个镙丝

而且大的其实也不太便宜

可以装一个充电口,完美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里有这种盒子?给个连接,我也去买几个。

搜防水盒子就可以了,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合适的盒子,我用的是115*90*55,158*90*6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较结实,不好看,使用也不太方便。

主要是加工方便,价格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早就在用了,很多地方都用这个盒子。

这个盒子可以用在仪表和自制的电子设备上还是不错的

网友F:
想心思装饰一下还是看得过去的。

网友G:
收音机有内部照片没

网友H:
淘宝上再买一个很便宜包快递的拉手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收音机有内部照片没

没有拍内部照片,都是使用热熔胶固定电路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淘宝上再买一个很便宜包快递的拉手就更好了。

没用过这些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心思装饰一下还是看得过去的。

怎样装饰才好看呢

网友:
就是柜门拉手当收音机提手,有很多款,我喜欢黑色的拉手

网友I:
防水盒价格相对来说还是不贵的,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和尺寸,加工极其方便,极适合做仪器外壳,当然做收音机外壳也行。我做的几个收音机与几个仪器均采用了防水盒做外壳。

下面是采用防水盒做的收音机。

自制LA1600收音机

自制LA1600收音机

自制TEF6686收音机

自制TEF6686收音机

网友J:
引用 网友I:
防水盒价格相对来说还是不贵的,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和尺寸,加工极其方便,极适合做仪器外壳,当然做收音机外 ...

用什么办法加工圆孔和直线,我最近做的都不光溜!

网友I:
引用 网友J:
用什么办法加工圆孔和直线,我最近做的都不光溜!

ABS塑料防水盒加工性极好。

大圆孔与大方孔加工很简单,画好大圆孔与大方孔框线,然后用电钻夹直径3-5毫米钻头沿着框线钻排孔,再用斜口钳剪断相邻孔之间的连接处,就可除去内块。再用刀削去所有突出小台,最后用锉刀锉平。先用粗锉刀锉到划线处,再用细锉刀细心修整光滑,若要求高,可再用400号水砂纸砂磨一下。

修整时眼睛必须随时观察效果,哪里高了就锉几下,直至直边平直,圆边圆滑。

网友:
引用 网友I:
ABS塑料防水盒加工性极好。

大圆孔与大方孔加工很简单,画好大圆孔与大方孔框线,然后用电钻夹直径3-5 ...

细活,耐心,手工打磨,尺寸不能正好要偏小一点,有加工余量!

网友:
引用 网友I:
ABS塑料防水盒加工性极好。

大圆孔与大方孔加工很简单,画好大圆孔与大方孔框线,然后用电钻夹直径3-5 ...

ABS韧性大,有机玻璃不好加工吧?太脆,容易裂!

楼主:
引用 网友I:
防水盒价格相对来说还是不贵的,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和尺寸,加工极其方便,极适合做仪器外壳,当然做收音机外 ...

搞的挺漂亮的,不错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I:
ABS塑料防水盒加工性极好。

大圆孔与大方孔加工很简单,画好大圆孔与大方孔框线,然后用电钻夹直径3-5 ...

我都是画好线,迷你电钻夹个锯齿钻头延着线内侧留出余量直接推拉切割,再用锉刀休整。

网友E:
我的网络收音机。真的在听广播,手机龙卷风,6.5寸喇叭,主要是听声音。好多地方用的这种箱子,T12,可调电源等等。加运费又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用什么办法加工圆孔和直线,我最近做的都不光溜!

某宝可以给图,按图纸加工,开孔,开槽,还可以激光打字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都是画好线,迷你电钻夹个锯齿钻头延着线内侧留出余量直接推拉切割,再用锉刀休整。

哦,细致至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网络收音机。真的在听广播,手机龙卷风,6.5寸喇叭,主要是听声音。好多地方用的这种箱子,T12,可调电 ...

这个喇叭孔可以改进,找个塑料喇叭罩就好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防水盒价格相对来说还是不贵的,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和尺寸,加工极其方便,极适合做仪器外壳,当然做收音机外 ...

防水盒还有黑色的,更好看一点!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我都是画好线,迷你电钻夹个锯齿钻头延着线内侧留出余量直接推拉切割,再用锉刀休整。

还有锯齿钻头?第一次听说,刚看了一下,那可以省事不少!还有一个疑问,这样锯会不会容易断,我以前钻孔扩孔的时候常常会折断钻头!

网友:
这种盒子我买了不少,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里面的面上有很多的小柱子,可能是留作拧螺丝用的。这下小柱很烦人。

大家买的时候可以看看有没有不带这些小柱子的表面是光滑的那种。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还有锯齿钻头?第一次听说,刚看了一下,那可以省事不少!还有一个疑问,这样锯会不会容易断,我以前钻 ...

3mm的用来给塑料壳开孔钻头不会断的,就是塑料容易黏到钻头槽里开孔时要不断清理。

网友:
引用 网友K:
3mm的用来给塑料壳开孔钻头不会断的,就是塑料容易黏到钻头槽里开孔时要不断清理。

浪费了一块塑料板,黑色塑料板不好找,有机玻璃不好加工吧?比较脆,容易裂!塑料板韧性好点!

网友L:
我买了几个,感觉材料有点软,大家买的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买了几个,感觉材料有点软,大家买的如何?

硬度不低啊,应该是买错了吧

网友M:
我也用防水盒子做了个收音机,建议大家买新料的,看起来更上档次。那种回料的粗糙无光泽,原来图便宜买了几个作外科结果都扔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也用防水盒子做了个收音机,建议大家买新料的,看起来更上档次。那种回料的粗糙无光泽,原来图便宜买了几 ...

这喇叭孔钻的漂亮,不象是手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也用防水盒子做了个收音机,建议大家买新料的,看起来更上档次。那种回料的粗糙无光泽,原来图便宜买了几 ...

这种薄一点的好看一点!我买了几个感觉太厚了一直没有做!
近来做了一个电动车充电器机箱的。

网友:
有透明前盖的,效果也不错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再做个充电口就更好了

网友:
我也用过防水盒,主要是天线的巴仑盒子,
另外做过一个二个磁棒的正交天线,也是用的小防水盒子

网友N:
引用 网友B:
这些盒子唯一不便就是换电池要拧四个镙丝

而且大的其实也不太便宜

赞同。拧螺丝其实也问题不大,但如果螺丝不是固定在内部的铜柱上,而是直接拧在底壳的螺丝孔内,换几次电池,底壳的螺丝孔就滑丝了

网友E:
你做的这些喇叭后面开孔没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M:
我也用防水盒子做了个收音机,建议大家买新料的,看起来更上档次。那种回料的粗糙无光泽,原来图便宜买了几 ...

你好,前面开孔真漂亮!!但是后面开孔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装一个充电口,完美解决

我买了这种充电口。右边那种已经安装。

网友M:
引用 网友E:
你好,前面开孔真漂亮!!但是后面开孔了吗?

后面也开了孔,这样放出的声音更自然。

网友:
引用 网友M:
后面也开了孔,这样放出的声音更自然。

谢谢,我也开几个试试。

网友:
透明后盖的防水盒更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做的这些喇叭后面开孔没有?

只是前面开孔而已,后面的盖板没动

楼主:
引用 网友N:
赞同。拧螺丝其实也问题不大,但如果螺丝不是固定在内部的铜柱上,而是直接拧在底壳的螺丝孔内,换几次电 ...

用的都是金属的螺丝接口,随便扭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都是金属的螺丝接口,随便扭

太好了。我也去买几个。谢谢推荐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拍内部照片,都是使用热熔胶固定电路板的

搞个铜柱螺丝固定牢固点吧!热熔胶硬化了会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