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游标卡尺滚轮的问题

楼主(2024-01-27):
数显游标卡尺,大多有一个滚轮,用起来很方便,用拇指滚动这个滚轮就可以推拉。
但纯机械卡尺,很少有带这滚轮的,我目前还没找到。
请教各位老师同学,为什么数显的卡尺有这滚轮,而机械的没有,或者说大多都没有呢?疑惑了很久,一直想买一把有滚轮的纯机械卡尺备用。
补充一下,表盘卡尺也有滚轮,没有标盘的那种卡尺,大多没有滚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卖的机械卡尺都有滚轮了吧。老的没有,我有一个卡尺后面多了一个纵向的滚轮,但还是只起到锁紧作用。
...

这个纵向的不是起锁定的作用,而是起的微调的作用,将那个带滚轮的滑尺锁定后转动这个滚轮,可以微调游标卡的部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用的是什么品牌型号,能否推荐一下

滚轮的用起来是顺手,不过我的那把尺子在老家,也没注意品牌信息不能提供,抱歉了。

网友C:
也许精度为0.01mm的带滚轮,0.02mm的不带滚轮吧。

网友:
机械表盘式的卡尺是走齿轮的比较重,一般普通卡尺都是没有的,数显尺不是工人用的,检验用的比较多。

网友A:
现在卖的机械卡尺都有滚轮了吧。老的没有,我有一个卡尺后面多了一个纵向的滚轮,但还是只起到锁紧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卖的机械卡尺都有滚轮了吧。老的没有,我有一个卡尺后面多了一个纵向的滚轮,但还是只起到锁紧作用。
...

表盘那种有滚轮,普通刻度的我还没找到。因为用滚轮习惯了,前段时间想买个机械带滚轮的,但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许精度为0.01mm的带滚轮,0.02mm的不带滚轮吧。

是您说的这样,刚刚查了一下电商,0.01mm的都是表盘式的,无表盘的大多是0.02的。
我记得无表盘也有0.01的,下面是20个刻度,是我记错了?

网友D:
滚轮是齿轮是齿条啮合吗?

网友E:
该不是延迟吧,反正我用机械的直接扒拉轻松找到位置,数字的就得慢慢拨滚轮,直接巴拉不是多就是少,得反复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滚轮是齿轮是齿条啮合吗?

不是,滚轮中间是一个V型槽,稍微用力就有足够的摩擦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该不是延迟吧,反正我用机械的直接扒拉轻松找到位置,数字的就得慢慢拨滚轮,直接巴拉不是多就是少,得反复 ...

不太清楚什么原因,机械表盘式的卡尺也有这个滚轮。

网友:
使用滚轮 对预设尺寸渐进比较方便 分辨率低的尺无所谓。

网友F:
从我的这支机械卡尺来看,楼主划红圈的那个位置不是滚轮,只是一个增加摩擦力的凸起半圆,外圆滚花,印象中很多卡尺上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我的这支机械卡尺来看,楼主划红圈的那个位置不是滚轮,只是一个增加摩擦力的凸起半圆,外圆滚花,印象中 ...

左侧数显卡尺红圈处是滚轮,右侧机械卡尺红圈处正是您说的半圆。

网友B:
我就有一个带滚轮的,可能后期的卡尺才有吧,数字显示的显然是后期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有一个带滚轮的,可能后期的卡尺才有吧,数字显示的显然是后期的产品。

您用的是什么品牌型号,能否推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滚轮的用起来是顺手,不过我的那把尺子在老家,也没注意品牌信息不能提供,抱歉了。

谢谢,从您那知道有这种东西,我就可以继续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