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牡丹944A的前级与海燕b411和功放级组合在一起行吗

楼主(2024-01-27):
我看他们都是硅管,最后一级是锗管,都是六伏,如果新组装机器的话,944a的功放管配对不好弄,我想把牡丹944A的前级与海燕b411和功放级组合在一起,这样牡丹944A是双调谐的,510p中周电容,通道宽,声音应该好,海燕B411的功放级有两个大牛,可以用3AX81管,声音也应该好听,上五寸喇叭,用4B2机壳,这样行吗?

网友A:
声音应该是OTL胜出;推挽变压器基本满足要求,但耗电省对电池机器是个大优点。

网友B:
肯定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没问题

我还想,电路是要不要改呢

网友C:
可以,完全没问题,两部收音机电位器都接电源负极,供电电压也匹配。不过,牡丹9管系列是直接耦合OTL功放,海燕B411、海燕B412是变压器耦合功放,牡丹9管机功放应该比海燕B411功放更好。至于说“功放管不好匹配”的问题,用现在常用的9013/9012对管或者8050/8550对管,只要放大倍数足够,9管改7管,适当加大推动级激励功率,再用点深度负反馈,基本可以免配对。具体电路我记得前不久您发的贴子里已经回复过了,您自己找找。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还想,电路是要不要改呢

牡丹9管收音机的OTL功放是三级直接耦合,这类“准互补”功放对电源电压适应范围较窄,末级3AX81静态电流受供电电压影响大,电池用旧之后失真会加重,这是其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完全没问题,两部收音机电位器都接电源负极,供电电压也匹配。不过,牡丹9管系列是直接耦合OTL功放, ...

你说的是这个功放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牡丹9管收音机的OTL功放是三级直接耦合,这类“准互补”功放对电源电压适应范围较窄,末级3AX81静态电流 ...

那看来b411的功放也不错吧,声音应该不错吧

网友D:
不是有很多人说944的otl音质好么,怎么反而要换成推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声音应该是OTL胜出;推挽变压器基本满足要求,但耗电省对电池机器是个大优点。

对于6V供电的收音机来说,有输出变压器的功放效率可以做到65%,直接耦合无输入变压器OTL功放只能做到50%,有输入变压器的OTL功放可以做到-55%~60%。

网友:
牡丹944据说是为了消化差一点的管,是不是无心插柳

网友:
牡丹944的调谐机构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有很多人说944的otl音质好么,怎么反而要换成推挽的

应该是变压器推挽输出的不失真功率远大于OTL输出,尤其是低电压的情况下,比如6V。

网友(2024-02-29):
牡丹944还有另一个版本,功放是BH4100的,不知音质怎么样

网友E:
当然可以了。不过这样一来机器就不是原来的老机器了。如果单纯为了音质好,还可以用944A前级加上LM386,或者BTL模式的CXA1622或TDA2822,电压适应范围广,音质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然可以了。不过这样一来机器就不是原来的老机器了。如果单纯为了音质好,还可以用944A前级加上LM386,或 ...

芯片功放我也做了不少机器,总觉得比变压器功放的底噪高吧,听着有种呲呲的轻轻的底噪,不知道你有吗这种感觉,其余吗,声音动态范围好像没有变压器功放好似的,当然也很好听。

网友F:
引用 楼主:
芯片功放我也做了不少机器,总觉得比变压器功放的底噪高吧,听着有种呲呲的轻轻的底噪,不知道你有吗这种 ...

bh4100的和分立的对比又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F:
bh4100的和分立的对比又如何

电路图有吗,看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芯片功放我也做了不少机器,总觉得比变压器功放的底噪高吧,听着有种呲呲的轻轻的底噪,不知道你有吗这种 ...

说反了。变压器功放频带窄,可以掩盖一些高低频噪声,但是保真(解析力)和动态肯定不如现代的集成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反了。变压器功放频带窄,可以掩盖一些高低频噪声,但是保真(解析力)和动态肯定不如现代的集成功放。 ...

现代的功放,我试过8002,TDA7231、2822,这几个都不错,尤其7231和2822的声音我听着真是不错,那一次在农村老家听中央台的中国之声的广告,一下子把我震惊了,怎么中波的音乐这么好听。我一直在想,是不是可以用小机壳的套件做一个前面三级是晶体管的、后面功放是2822或是7231的,这样就节省了变压器占用的厚度空间,用耳机收听,作为出门得便携机?这样耳机效果不知道怎么样,底噪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代的功放,我试过8002,TDA7231、2822,这几个都不错,尤其7231和2822的声音我听着真是不错,那一次在农 ...

功放图片,请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代的功放,我试过8002,TDA7231、2822,这几个都不错,尤其7231和2822的声音我听着真是不错,那一次在农 ...

我觉得,对于收音机,鉴于目前的节目内容,可听性不大,也就是在家里没事时玩玩而已。我经常是在家里用发射器发射袁阔成,单田芳的评书,中波老机接收,找回旧时的感觉。也用FM发射器播放音乐,用现代的乐信RD1220,RP2100欣赏。有时也用电子管收音机的音频输入歌曲,欣赏甜美的女声。心情大好时还是开启高保真音响,痛快淋漓的过把瘾!至于外出携带收听广播,还是以听的清为目的,这种情况还是选择名牌的机器为宜,没必要选用自制的土炮。自制的分立件收音机,我还是觉得性能为要,比如能买到套件的“春雷3P5超动态宽频响收音机”还值得一听,其余的老机子也就是把玩一下怀怀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