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大家都看不起笔式收音机,可我喜欢到了极点

楼主(2024-01-28):
仅展示。很喜欢这种笔式收音机,94年就听说过笔式收音机了,邮购却被告知卖完了。2000年在昆明二手市场花2元钱买过一只笔式收音机,试听了一下是好的,就束之高阁。

此后十来年里,以为整个世界几乎只有我听收音机了。在昆明二手市场路过一个摊子很多次,每次都看到一个老头在卖单管机和其它电器,没好意思买。

2006年来到乡下,发现这个地方信号很差,我只有一台改装过的咏梅S104收音机,使用也不太可靠。我还有个学家电维修时的6管实习机,灵敏度更是低。本地又没有快递和网吧,所以连红灯753这样的收音机对我来说都是梦。后来发现圆珠笔收音机晚上能收听,想增强些信号,就把芯片拆出来,换上一根55毫米和一根好像是70毫米磁棒组成的超级磁棒,再配一个223可变电容,晚上收听,效果很好,灵敏度高,音质又好~不要用原装耳机,随便用个手机耳机都比它好,一改我对软封装的鄙视。这个芯片使用1.5伏电池,我用1.25伏镍镉电池给它供电,灵敏度偏低,用两节串联音量又过大。我就使用两节充电电池,并串联一个可变电阻给它供电,使音量适中。

再后来,认识了矿坛,10年和坛友同时想到用电磁炉线圈作天线线圈,于是开始改动,我是改成两用的,这个芯片可以选择超级磁棒或电磁炉线圈作天线,确实收到过台,但未必落于中波范围内,后来不知怎么的鼓捣怀了,换上7642,灵敏度明显下降。至今这块SIDA 901软封装内部是什么电路是个谜,只知道它外部配有好几个瓷片电容。

第一只笔式收音机的机壳找不到了,很可能被家人扔了,想不到去年找到了它的电路板,如最后一图。

自从第一只笔式收音机损坏后,心里很难过,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它了。想不到六七年后淘到了一只。

这款笔式收音机有它的优点,如果说自动搜台调频收音机是花哨,那么这款收音机就是朴实。选台用齿轮带动直线齿轮,这是有一定精度要求的。麻雀虽小,肝胆俱全,调谐钮,电池座,耳机插孔,度盘,一样不少。

注:上文写于几年前,发在海鲜和网友讨论。现补充一下:
在我的印象里,笔式收音机很可能是钢笔模样,至少不是那么粗壮,当我第一次看到笔式收音机时,感觉有些意外,嫌它个头大了点,不过我很快就接纳这款收音机了,个头大有个头大的好处,学生们可以在里面藏点小纸条什么的。

很多年后,我知道还有另一种笔式收音机,就是图1那种,在某宝和海鲜没分家的时候,卖12元一只,个人不是太喜欢,可能是先入为主的原因吧,我自己收藏有一只品相很差的,还是买我喜欢的笔式收音机,当添头送的。

当然也还有像钢笔一样的笔式收音机,但我没买,原因同前。

无线电教材里,往往会提到中波音质不好,频响窄,特别是那种有输出变压器的袖珍收音机,我的咏梅875,家电维修教学实习机音质就很差。但我十多年前用手机耳机听笔式收音机,发现音质很好,经济之声855KHz,中国之声1008KHz低音居然很强劲。大家手里如果有这类收音机的,不妨试试,把原装白色老式耳机,换成手机耳机,你会发现音质不错。

这几天我还做了实验,用300欧头戴式动铁耳机,代替原耳机,原先听不到的台现在能听到了,我还用舌簧耳机,效果也不错,当然那两个串联的舌簧耳机是10年左右认识矿坛一段时间后改造过的,它的阻抗不一定最佳,等我找到我的标准350欧舌簧耳机,再看看效果如何。

经过几年努力,我的笔式收音机越淘越多了,加上还在路上的32只,共有77只了,我发现它们来自不同的厂家~也可能来自一个厂家,印上不同的LOGO。我也不知道淘那么多干什么,实际上我偶尔收听的,只是粉红色这个而已,其余收藏。图升值吗?也确实能升值,我的笔式收音机如果卖出去,除去进价,也能赚点小钱,不过没想过把它们卖掉。

网友A:
记得当初看到笔式收音机和手表式收音机,感觉做得太精致了。
后来两种都有得到,感觉缺点是电池有点小,输出声音也小,使用感觉反而不是很好。
拆解发现笔式是调感调谐,手表式是调容式调谐,用的微形可变电容。

网友:
不是看不起,只要是收音机我都喜欢,什么样的收音机我都感兴趣。

网友B:
小时候在亲戚家见到手表收音机,觉得很神奇。估计也是同样电路

网友C:
楼主对收音笔的情节,已经过多次发帖让大家一览无余了。建议多学点无线电知识,多尝试下DIY,让情节得到升华。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款笔式收音机在市内,城郊收听问题不大。但在我这里信号很差发地方,收听是很困难的,一般晚上才能收听 ...

合集里面有,自己喜欢就好

网友D:
没有看不起,20多年前第一次见到这种收音机,淡黄色的外壳,调感式。那时我视为神器,至今我也不曾拥有过。

网友:
……………

补充内容 (2024-1-28 12:20):
手机上传照片不成功 导致重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看不起,20多年前第一次见到这种收音机,淡黄色的外壳,调感式。那时我视为神器,至今我也不曾拥有过。

现在海鲜市场偶尔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对收音笔的情节,已经过多次发帖让大家一览无余了。建议多学点无线电知识,多尝试下DIY,让情节得到 ...

这款笔式收音机在市内,城郊收听问题不大。但在我这里信号很差发地方,收听是很困难的,一般晚上才能收听,毕竟它的磁棒短小得可怜。比较好的办法是把芯片拆出,配上更粗更长的磁棒。《无线电》2005年有《笔式收音机改装盒式收音机》一文,可惜我没下载到PDF,只能看到文字,不能看到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

谢谢资料!

网友F:
不是看不起,而是见不到,只看到过书上提到过,从来没见过卖的。
半导体产品微型化,笔式收音机方向是对的,但受当时国内技术的限制,笔式收音机只能使用TA7642之类的直接放大式接收IC,选择性不理想,还有就是氧化银电池容量小、价格高、不方便购买。
笔式收音机保留了圆珠笔的功能,但是特制的笔芯用完之后同样买不到,只能找用掉一大半的标准尺寸圆珠笔芯截短替换。收音机和圆珠笔合体只是简单的拼凑,并没有因为共用某些零部件而降低造价和体积,这种设计本身不是非常合理,如果舍弃圆珠笔功能,适当加大机壳尺寸,改用一节七号电池供电并将调谐方式改为更精确的螺杆减速,可大大提升收音机的使用体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看不起,而是见不到,只看到过书上提到过,从来没见过卖的。
半导体产品微型化,笔式收音机方向是对的 ...

海鲜市场偶尔有卖的。

最初看到这款收音机时,我十分怀疑那么小的磁棒能不能收台,要知道在那以前,55mm磁棒基本可以说是最低配置了,就是个头更小的磁带随身听磁棒,也比笔式收音机的大一些。

据这款收音机的发明人说当初在各大电子杂志打了很多广告,但多数市民并不是无线电爱好者,所以推销作用有限。

在当年电池也是个大问题,我不知道94年时一个AG13纽扣电池卖多少钱,但2000年同事在昆明给我的电子宠物买了两个AG13电池,每个3元!

我也觉得这款收音机把体积再提高一点,使用7号电池才是上策,我粉红色这个,平时我用5号电池,用手捏着收听,本应做个电池座的,但现在广播没什么好节目,我通常只是收听一下信号质量,而不是具体内容。

网友:
这样回帖有违版规!作为“矿坛元老”不应该啊!

网友G:
楼主说的昆明二手市场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说的昆明二手市场是哪个?

张官营旧货市场,早已不存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当初看到笔式收音机和手表式收音机,感觉做得太精致了。
后来两种都有得到,感觉缺点是电池有点小,输 ...

那个年代没有网购,纽扣电池卖的很贵,是不小的开支。这类收音机收藏,把玩价值大于使用价值。实际使用时,如果不介意增加点体积,可以在笔式收音机上绑扎一个7号电池,我是用5号电池,用手捏着听。

网友H:
这种收音机表吗?自动搜索电台的

网友:
大小两款我都邮购过。小的是用YS414+三极管,大的是在电路板上有一个牛屎芯片。
纽扣电池电量低的时候,会有呜……声
在广东曾经收到陕西电台

网友:
曾经非常喜欢类似笔式的、火柴盒的、耳塞式的,,,目前对耳塞式的比较感兴趣,主要原因是不用拖着耳机线,散步走路公园等场合双手就放开了。
为此前一段用蓝牙耳机壳做了一个半成品(另有帖介绍过),单7642只能靠飘窗才能收到,野外有很多位置声音也是极小,现在琢磨是加一级9014低放呢还是加596B非调谐高放,不知道哪个效果好,空间太小不能加两个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时候在亲戚家见到手表收音机,觉得很神奇。估计也是同样电路

是这款收音机表吗?我有一个只。ys414芯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海鲜市场偶尔有卖的。

最初看到这款收音机时,我十分怀疑那么小的磁棒能不能收台,要知道在那以前,55 ...

这个黑色的用的就是七号电池,那个绿色的能当笔用,好像何乐不为朋友有一只。
疂6
疂6
畫6
畫6
畫6
畫6
畫6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收音机表吗?自动搜索电台的

自动搜台,我把这种收音机称为山寨之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