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石机线圈大小影响音量吗

楼主(2024-01-28):
我一直有个疑问,在使用相同室外天线的情况下,是不是线圈直径越大,音量越大?

我很喜欢笔式收音机,几年前从这里分到了两只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5466&extra=page%3D1&page=1&mobile=no
加上后来自己淘的,包括还在路上的,共有77只了。去前年找出一只PCB腐蚀最严重的,改制了一个笔式矿石收音机~线圈直径小,没有明显感到音量比线圈直径大的矿石机小。

网友:
无论大小线圈,只要品质因数Q值越大,谐振的电压就高,输出的声音就大,

网友:
原理上说,效率越高,声音越大,
具体说来,线圈、检波、耳机都有关系
还有地线

网友:
应该有影响。

网友:
做一个巨大的线圈试试。

网友:
实践出真知,试试看就知道了.....

网友:
同样的天地线,音量跟矿石机当然有关系,矿石机中零件最关键之一就是调谐线圈,有磁棒线圈,磁环线圈,也有空心线圈,你说有没有影响呢,显然的事,那个性能好,效率高,接收的能量利用得好,音量自然就会响一些,而且跟耳机性能,阻抗匹配得程度都有关系,如果是你是特指空心线圈,当然是空心线圈直径大的性能好。空心线圈直径大的能量损失少,利用率高,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音量理论上应该大一些。

网友:
当尺寸大到一定程度,就不是调谐回路的电感了吧,是不是会成为螺旋形天线?
记得线圈的宽径比有个最佳值,如果在最佳值之外,线圈的性能是下降的。

网友:
我觉得一定程度内应该是的

网友:
感谢大家的经验分享,学习了

网友:
试过一个用磁棒调感的装置,就是普通收音机里的扁磁棒70圈,配270pf云母固定电容做成的调谐回路,接上天线地线二极管耳机,虽然能调台,但是声音没有磁棒线圈配可变电容的声音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