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测本振的万用表

楼主(2024-01-28):
想买个万用表,主要测收音机本振,哪块表好用,还的要便宜点,谢谢。

网友A:
没找到老收音机
有个单管收音机信号源

拿手上的玩具表OK
应该满足楼主便宜又稳定的要求,半包烟钱

网友:
万用表附带的频率计,灵敏度较低、输入电容较大,要找到能够满足楼主要求的万用表有一点难。也许做一个高阻低电容有源探头配合万用表可以获得好的效果。

网友B:
为什么不买示波器?万用表自带的频率计不咋样。示波器二手的也比万用表好用得多

网友C:
VC921小巧,最高可测1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买示波器?万用表自带的频率计不咋样。示波器二手的也比万用表好用得多

有示波器不会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找到老收音机
有个单管收音机信号源

你那信号源怎么做的。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示波器不会玩。

还是学会使用啦。这个修理收音机要方便很多,可以看出频率、振幅、波形是否有畸变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VC921小巧,最高可测10MHz

ut61e测过fm遥控器的72.650和晶振标的频道一样。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
示波器看频率是很粗码的,没有频率计直观。

网友:
优利德的61e+有这功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信号源怎么做的。我也想做一个。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620985&extra=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620985&extra=

如果要简单玩玩收音机,这个可以的, 绝对省钱

不过今天,信号源和示波器都很白菜价(低档)

网友:
同问,UT61E网上有的贵至六百元,为啥有的贱至三百多元,啥原因,有坛友知道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示波器不会玩。

你就先简单搞个我上面的信号源

用这个示波器连接好收音机和示波器
就能看到扫中频的曲线,
不是主张搞这么原始的方式,而是这么一搞就明白、信号源、示波器的原理,
示波器就是一个点电压随时间变化的过程,这个曲线一看就明白
示波器也马上会玩,抓波也不在话下

波是看过程
表是看结果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627044&extra=

网友:
现在示波器便宜的很!买个示波器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买示波器?万用表自带的频率计不咋样。示波器二手的也比万用表好用得多

示波器太大,每次测量支腾起来太麻烦。

网友D:
我万用表能测量频率,但是要求信号超过150毫伏有效值才能测量

网友:
万用表干这个活真心不行。 频率上限,灵敏度,探头的电容。都是问题。

示波器,干这个还凑合,对于中波来说还行。对于FM来说也吃力。

网友:
万用表测频率 接入分布感应损耗太大 可能引起啸叫 频率偏移 不合适。
最好是无接触 感应接收测频 。

网友:
引用 楼主:
示波器太大,每次测量支腾起来太麻烦。

但是使用示波器,事半功倍。
我的示波器、电源、扫频仪、信号发生器、频率计都堆叠起来放桌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找到老收音机
有个单管收音机信号源

动手能力差。没找到线圈的详细资料。左边反馈是四圈,带抽头的线圈是多少圈。谢谢,想做一个。

网友:
我用德生910改下能测收音机频率。

网友:
万用表上附加的频率计功能,测数字电路频率电路还凑合
频谱分析仪号称"射频万用表",如果是闲玩而且常用,玩具级的就挺好
现在的数字示波器上都附加频率计功能,测信号波形、时间、幅度的同时,顺便看看频率

网友E:
买个众仪电测的ZT-702S吧,自动档的万用表,示波器二合一,不但能看频率还能看波形,幅度,才三百多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个众仪电测的ZT-702S吧,自动档的万用表,示波器二合一,不但能看频率还能看波形,幅度,才三百多块钱

ZT-703S都出来了,也不贵,但是我还没买。

楼主:
以照图纸做了个振荡源,就是带载能力不行。还是用的收音机原来的磁棒,多绕了4圈接地中间抽头接发射极。原来收音机次极一端接电源,另一端接C极。问题是并联谐振电压太高。用示波器测量两端就停振,的示波器表笔打到乘10倍才能显示波形。怎么就带载强了。

楼主:
就是这样零时焊接的。

网友:
万用表测本振需要考虑万用表的灵敏度和带宽,大多数万用表满足不了这些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万用表能测量频率,但是要求信号超过150毫伏有效值才能测量

你的是个啥万用表。我刚买了个能测频率的液晶万用表,不能测频率。801c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是个啥万用表。我刚买了个能测频率的液晶万用表,不能测频率。801c测不出来。

我用的是胜利VC9805+的,这个表2017年买的,基本上测不了频率(主要是对信号有幅值要求),玩收音机,还是买个数字示波器吧,可以直接测量频率,幅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照图纸做了个振荡源,就是带载能力不行。还是用的收音机原来的磁棒,多绕了4圈接地中间抽头接发射极。原 ...

加一级射级跟随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