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vc890c+万用表怎么关闭休眠

楼主(2024-01-28):
胜利vc890c+万用表使用中总是到时间就自动休眠,正测量中它就给休眠,太烦人了,能不能改电路给取消了,求教坛友!!

网友:
试试:

胜利万用表怎么取消自动关机
要取消胜利万用表的自动关机功能,可以通过以下步骤操作:

对于具有拨盘开关的型号(如VC890),确保拨盘处于OFF位置。
按住Hold键进行开机尝试。
对于其他型号,可以在关机状态下,同时按下HOLD B/L按键和旋转量程开关,直到仪表进入正常测量状态。此时,LCD屏幕上将不会出现“APO”符号,表明自动关机功能已被取消。
请注意,具体的操作步骤可能会因不同的万用表型号而有所不同,因此建议查阅您的万用表的用户手册或联系制造商以获取准确的指南。

网友:
我想把背光时间延长。

网友:
1,要取消自动关机,肯定可以的,你要临时取消还还永久取消?永久取消的话,忘记关机,可能把电池干完蛋。我就有过,表意外开机(被东西压倒开关),等我发现时,表已经报废(电池烂了,严重腐蚀线路板)

2,自动关机有多种电路。常见的是用双刀开关+电容+运放,关机时电容充电,开机后电容慢慢放电,电放完了就关机。临时取消的话,加一个开关(比如干簧管,外壳外面相应位置粘磁铁)开机也给电容充电,就不会关机。永久取消,就改开关线路直接拆除自动关机线路。

网友A:
单片机版本的,可以开机时取消自动关机功能,如果要永久取消,可以改一下外置存储器的自动关机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版本的,可以开机时取消自动关机功能,如果要永久取消,可以改一下外置存储器的自动关机数据

单片机版怎改背光时间?

网友:
自动关机还是保留为好,省的忘记关机耗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