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先锋DC-221Z功放部分的维修记录

楼主(2024-01-28):
一,为何写这个帖子

整机(无电唱部分)

整机(无电唱部分)

和这部机的渊源,起源于疫情期间在家无聊,在7788网站北京卖家“老猪的旧货铺”偶然看到,老板猪哥是个很真诚爽快的生意人,一次交易就成了朋友,至今还有联系。在此提及他,并无广告嫌疑,完全是回顾本机的第一次到货维修。

收到本机后,电源选择开关损坏,整机不通电,打开机器,各保险管烧得一塌糊涂,真是僵尸状态。当时在本论坛求助图纸,感谢热心的justmexx坛友,给我发了电路图,研究了很久,才终于搞清楚电源选择开关的工作状态,手工制作了选择开关外盖,找不到合适的保险管,遂去掉原保险管两端焊锡后,用0.07mm的单根铜丝穿入,再用焊锡封堵两头,暂时代用(操作有风险,模仿需谨慎,请不要效仿,使用合规保险丝替代),让整机通电。

因PDF档电路图太过模糊,在此借用whntl2021坛友的电路图奉上,略有改动。

鉴于有关先锋DC-221Z组合音响的维修帖子实在是太少,为助后来者,特发此贴,希望能提供帮助和借鉴。

二,关于本机的收音头,本坛和友坛均有相当多的帖子维修、改造,卡座部分维修,没有特别的难度,老生常谈,我就不再赘述,主要谈谈电源部分和功放部分:

       DC-221Z是个很好的适合家用的2.0功放,采用STK4171-2厚膜块,声音中规中矩,如果音箱合适,能有很好的音响效果;哪怕我采用书架箱,也能听得很舒服。推大音箱可能有点吃力,我带我的索普8600K的一对主箱,厚膜块发热量大,放弃了。

       话接前题,这个实用的家用机子,坏就坏在他的这个电源选择开关上,能见到的旧货,都是电源选择开关丢失、损坏或者无意中扭错导致烧保险、烧变压器等。

电源选择开关的改造

电源选择开关的改造

       我现在把探究到的解决方法放出来,供各位坛友参考!

三,功放损坏的前兆现象

       本机使用过程很愉快,卡座部分是机械轻触机芯,有高速复制功能、有杜比降噪、有一键带头带尾(录音)静音等,就是在播放过程中,时不时会有噼噼啪啪的爆音声,最初以为是磁带部分故障,经查后排除;后来以为是各开关接触不良,花大力气拆洗清理,故障依旧;最终在使用AUX输入(机后CD/Video莲花座输入)时,发现爆音依然存在,而且劈啪声不受音量调节的影响,音量电位器无论开最大还是最小,爆音始终存在而且无规律,直到有一天,一两声啪啪声后,世界陷入了寂静……

四,故障现象

       本机故障后,未拆机的现象是,能通电、电源指示灯亮,开机听不到延时继电器吸合的声音,卡座运行正常,但是无声音输出、俩喇叭不响。

       摆烂之后,找个周末拆了,最先发现厚膜块第11脚附近的电阻烧了,按图索骥是R120(100Ω),看电路图上他旁边标了一个感叹号,估计是个容易捣蛋的小坏蛋,不接输入不接喇叭,开机测厚膜块各脚电压,均正常,如果说异常的话,只有11脚的电压比9脚高点,11脚对地40.6V,9脚对地39.2V,我也没在意。

       我怕R120功率小了,换了个1W的100Ω精密电阻上去,再通电试试,喇叭依然无声,右声道3.15A的保险丝烧掉了,沮丧……

       手头实在没有3.15A的保险,如法炮制,又用小铜丝自制了一个放上去,接上输入和喇叭,倔强的通电,只见一股青烟飘过,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可怜的厚膜块第11脚熔断了……

五,解决过程
       在本坛另一帖子中请教坛友liwj113,他指导说厚膜块很少坏,先找外围元件的原因,于是我仔细的分析电路图,逐一对照着在板上测试,居然没有发现可疑对象。

       到这里,我都有点想放弃,毕竟家里机器不少,折腾他意义不大,但有时工程师思维就是倔强,有问题不解决,觉都睡不好。

       继电器不是不肯动作吗,试着短路掉继电器的动静触点,喇叭往外鼓,怀疑有直流。不接喇叭能测到有正负30多伏的电压,情况不妙啊!我怀疑厚膜里面的大管穿了,于是两手准备,先到马家淘了两块拆机件的STK4171-II,准备是它坏了就换,不是他坏就当囤货。

       另一手就是笨办法,把所有电解电容逐一拆下来测试。理论根据就是,出现打火的声音,除了印刷线路间短路放电,就只有电容有可能出毛病。
       人类本能,搞什么都是挑大个的先下手(至少我是,吃水果,先吃大的;吃花生、先挑大个的;吃瓜子、先拣扎实饱满的抓……不能多延伸,不然不知道写出什么来

       当所有的大水桶测完了,还没有怀疑对象时,我真有点想放弃了,恰在这时,淘的拆机件厚膜到了,给我了无限动力……
       继续……拆小的……当拆到C116的时候,曙光终于出现……测容量,它无容量;测阻值,它一边四千欧多,调转表笔,另一边才600多Ω,而且不变动。无论电容大小,绝不可能出现几百欧阻值不变的!!!NND终于让我抓到你了!

       这个C116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大家看图,在电路图上,C115和C116是对称的用在正负电源上接地,和它并联的有一对4700的大水桶,这俩存在的意义何在呢?有能想明白的坛友还请赐教!

       诡异的是,电路图上有C115和C116,实际板上,只有C116,C115的位置是空着的,原以为是我的机器被人维修过,造成C115缺失,但是翻出另一块废板,上面C115的位置厚厚蒙尘,绝非后面拆掉了,翻过来看焊点,平整光滑,无手工焊接痕迹,可见最初确实是没安装C115。

       想来想去,C116应该是起一个浪涌的作用,但是47μF作为浪涌,实在是太大了,别说47μF,就是4.7μF作为浪涌都有些大。

       果断换上新到的拆机件STK4171-II,重新涂布导热硅脂,装好散热片,不安装C116,先简单接回去试机,响倒是响了,那个嗡嗡声,头痛,噪音比音乐声还清晰厚重

       以为拆机件厚膜块是坏的,于是跑去马家责骂卖家,卖家委屈地说是测试好才发货的。心里愤愤不平却没有办法,毕竟也没法证明它是好是坏。又跑回来折腾,试发热量时无意中碰到了PCB,嗡嗡声马上没了,心理大喜,以为是哪里虚焊接触不良,拿放大镜逐一看焊点,NND眼都快瞎了也没找到虚焊的,就把各处的螺丝都打好,再开机,嗡嗡声消失了,真是外星人现象……

       还是不放心,老实拆开板用电阻档逐一检查有无虚焊,边测试边掰动PCB,虚焊倒是没发现,却发现倭寇奇怪的设计:这块板的地线没有接在一起,电源地、功放地和信号地,不共地!!!

       经检查,这块功放板的电源地和信号地靠机壳接到一起,最左边的黑色地线接机壳,最右边的信号地用螺丝接机壳,如果不打螺丝,他们不导通!而功放地和电源地也不通,他是一根导线接到最右边的信号地,如果不把所有的该有的螺丝全部接起来,三处地不通,这就是嗡嗡声的来源!

六,吐槽:
槽点一:C115和C116
要么是偷工减料;要么是思路清奇;要么,C116是鸡肋。毕竟未安装C116修复后,烧机一天了,没有任何异常!

槽点二:线路板的地
要么是设计失误、要么是无可奈何、要么是思路清奇!

槽点三:电源选择开关
要么选择波段开关、要么选择琴键开关、要么各地域分电压设计,总之很多办法替代这个蛋疼的破盖子旋转,转着转着,转丢了,机器废了。

槽点四:线板连接方式
倭寇采用这种缠绕的方法线板连接,绝对是成本驱使。毕竟多一个线对板连接器也是钱,其实算下来,才用Wafer连接,能多出几分钱?
缠绕连接,省虽省矣,维修不好搞!

笔者本人就在连接器行业,看我的改造:

七,拆出来的原机STK4171-II,供大家围观:

后记:
鸣谢坛友(排名不分先后)
justmexx坛友
whntl2021坛友
liwj113坛友
机器卖家北京猪哥
厚膜卖家某宝科某达电子
……以及本坛众坛友

毕竟论坛牛人众多,本人水平所限,难免错漏,还请各位行家批评指正,本青蛙定虚心接受并改正之!

补充内容 (2024-1-29 11:17):
2024.01.29补充:
我发现C116似乎是保护继电器驱动三极管的,看电路图中的Q103,看来这个C116是不能省的,抽空装回去算了,不然下次再有问题,怕是要烧Q103。

网友(2024-08-02):
引用 楼主:
开半小时就烫手,要么是音量开比较大,要么是喇叭阻抗低了。
我的开始总烧厚膜,我就发现用4Ω的音箱不 ...

温度不高反而就不正常了。厚膜之所以有“晶体胆管”之称,不热怎么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关拆很麻烦,关键是怕把里面的接触片弄变形,还不如不拆。
厚膜的声音确实很耐听,久听不累。
我也有 ...

昨天晚上把功放部分电容测量了一遍,没有发现问题。就装上恢复了。
唯一发现的问题是12脚的电容是47uF,不是图纸的100uF。这也不是问题。
用用看再说,非常感谢。
会不会4191就是热?
根据4脚-34V和7脚-40V差6v,镜像电流和自举电路是6/100欧姆=60mA,末级功放管(两个通道)再有个60mA,差不多就120mA了,我测得是200mA,就是差这么多。

用示波器看了,没有发现自激。

网友:
前几天打理过一台,只有卡座功放部分,被人修的那叫一个惨。到处飞线,电位器也是找的代用的,飞的线,关键是,还接错了,导致两个声道混了。没找到电路图,根据经验修的。
其实这个型号的机子,只能说中规中矩,

网友(2024-02-10):
大年初一吉祥!电容器有个特点:容量越大,适合低频滤波。小容量的,适合高频。中间容量的,适合滤波中频。^_^

网友A:
我又此组合的收音头,有点问题闲置,哪天也拿出来修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又此组合的收音头,有点问题闲置,哪天也拿出来修修

我的收音头扔在那里没用,钢筋水泥森林中,信号差

网友B:
思路敏捷的修记贴,点赞!
早年接触过STK4147,声音不错,小音量颇有电子管的音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思路敏捷的修记贴,点赞!
早年接触过STK4147,声音不错,小音量颇有电子管的音色。

我就是没事穷折腾
感谢您的围观,请多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收音头扔在那里没用,钢筋水泥森林中,信号差

有没有收音头的图纸 TX221Z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收音头的图纸 TX221Z

模糊的图纸有一份,我发您参考!

网友C:
详细的学习资料。。。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详细的学习资料。。。感谢分享

记录分享,不敢说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C115、C116都要补上,容量不大,但更靠近集成块供电脚,退耦电容,消除自激,在电路板反面各加焊一只0.1-0. ...

好的,一并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C115、C116都要补上,容量不大,但更靠近集成块供电脚,退耦电容,消除自激,在电路板反面各加焊一只0.1-0. ...

您好!
请教一下,C116补上同规格的本就应该。
但是C115也用同规格的补上后,继电器要四五秒钟才吸合,我有点担心,又拆下来了。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这就是小日子不装这个电容的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不大。一般开机都有些延时。

拆下来两秒钟就吸合了。
这也许就是小日子原本就省掉他的原因。

网友E:
这机子配它原装的音箱声音很好,我有一套别人出国带回来的带中间的机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机子配它原装的音箱声音很好,我有一套别人出国带回来的带中间的机柜。

我买来的时候就只有收音头和卡座+功放,唱机部分也没有,音箱也没有。
所以只能从偏颇评价,不能全面评价。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收音头的图纸 TX221Z

我拍照的TX221Z收音头的图纸,只是为小于矿坛限制范围而压缩,可能不太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拍照的TX221Z收音头的图纸,只是为小于矿坛限制范围而压缩,可能不太清晰。

非常感谢楼上的朋友,烦劳您发我邮箱19769844@qq.com,再次感谢!祝您新年快乐!

网友G:
楼主电子工程师,自己封的吧?^_^C115、C116的作用,电子工程师会不明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电子工程师,自己封的吧?^_^C115、C116的作用,电子工程师会不明白吗……

我可不敢说自己是工程师,我只是个做连接器的,搞这些全凭兴趣,甚至连专业都算不上
还请多多指点

楼主(2024-06-10):
引用 网友H:
您好!麻烦请教您,我现在是电源220v选择开关打220v没反应,选择110v机器能工作(通过调压器变110v),测量 ...

不好意思,我没明白您的意思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没明白您的意思

哦!可能是我没说明白!我的意思是不要电源选择旋钮,就只要将变压器初级的10与7端子连接吧,其它都不用动吧!谢谢了!
另外还有一点老师标注的变压器初级10号端子电压应改为10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哦!可能是我没说明白!我的意思是不要电源选择旋钮,就只要将变压器初级的10与7端子连接吧,其它都不 ...

哦,我大概明白了。
您测一下看,两个0V的端子其实是通的。端子6和9是通的。
所以接220V的两组线圈分别是6-7/9-10,端子电压没有标错,这是原始电路图。如果您的线没有接错的话,6-7和9-10是同向绕组,不用考虑相位。
不要被图误导,图上8/9两个端子接着选择开关的3和4,其实是110V的时候的状态,您看右下角AC 110V那里划着横线,是默认状态。
如果不要开关,直接接220V,其实10-7两个连接起来是对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哦,我大概明白了。
您测一下看,两个0V的端子其实是通的。端子6和9是通的。
所以接220V的两组线圈分别 ...

好的,太谢谢了!2个绕组0V相通不对吧!那样就不可能接220V了,另外10号端子我还有怀疑原始图标错了,因为标注10V,跑回路才能将2个110V绕组连成220V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的,太谢谢了!2个绕组0V相通不对吧!那样就不可能接220V了,另外10号端子我还有怀疑原始图标错了,因 ...

等我哪天有空再拆出来看看
您真认真仔细,大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我哪天有空再拆出来看看
您真认真仔细,大赞!

谢谢了!谢谢!

楼主:
我仔细看看原理图,10号端子的电压,似乎您是对的,确实应该是10V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仔细看看原理图,10号端子的电压,似乎您是对的,确实应该是10V

好的!谢谢!因为这样才能连成220V,否则就是120V(110十1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的,太谢谢了!2个绕组0V相通不对吧!那样就不可能接220V了,另外10号端子我还有怀疑原始图标错了,因 ...

我猜,会不会是9和11两个端子标号标反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猜,会不会是9和11两个端子标号标反了呢

这个很有可能,考虑绕组的同名端就不会出现这种错误,不考虑也很容易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I:
您好,最近也搞了台tx-221Z的收音头玩,现在能亮屏,能切换AM和fM,但无法调节频率,按+、-频率键,显示 ...

朋友好!你的收音头好了吗?怎么我的也成这样了,不知是什么原因,朋友若方便拍个图就麻烦帮忙拍一下,是收音头显示屏背面的印版图,我把它搞坏了,谢谢了!

网友J(2024-07-28):
楼主你好,我刚买了个先锋DC-221Z,功放块STK4191-2烧爆了。电压调节开关也坏掉了,我就把红黄连接了起来。现在通电了。把机芯的橡胶皮带装上了,原来的橡胶皮带都化成了类似沥青的东西,真是第一次见,原来都是皮带老化断掉的。现在从功放输入引脚接线输出L和R音频信号。发现有一个声道没有声音,另一个基本正常但是会一会儿声音就变小或变大,不稳定。
想借用楼主的电路图用用,查找下哪里问题。我邮箱:451104884@qq.com,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好,我刚买了个先锋DC-221Z,功放块STK4191-2烧爆了。电压调节开关也坏掉了,我就把红黄连接了起来。 ...

好的,一会儿发邮件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好,我刚买了个先锋DC-221Z,功放块STK4191-2烧爆了。电压调节开关也坏掉了,我就把红黄连接了起来。 ...

皮带化成了泥,不想拆了清洗的话,用粗线在各轮子上缠绕两圈后慢慢拖干净,否则凹槽很难清理。
不要试图用尖锐工具,会损伤飞轮和各主动、从动轮。
功放块是STK-4171-II,马家有卖的,拆机件比新品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皮带化成了泥,不想拆了清洗的话,用粗线在各轮子上缠绕两圈后慢慢拖干净,否则凹槽很难清理。
不要试图 ...

非常感谢。
我是用卫生纸沾着无水乙醇,一点点擦的。
就没想到用线,学习了一招。
我先把一个声道不响解决了。
我那个机子烧毁的STK4191,上家给弄开了,看到你发的内部图,才知道我烧毁的这个是假冒的,回头我发到这里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