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下来了一个汽车蓄电池,60安时的,用什么简单的充电器充电好呢?

楼主(2024-01-28):
换下来了一个汽车蓄电池,60安时的,用什么简单的充电器充电好呢?

能不能用一个笔记本电脑的外接电源(19V,)来充电?等充电到电瓶电压到14伏特,就停止?

网友:
电压够了,电流不够充满等到猴年马月。

网友:
不常用就找修车的充一下,常用就买个充电器

网友:
楼上正解。。。、

      常用的话买一个吧,反正也不是很贵

网友:
我是用捡到的旧的led电源充的,这个电源原是12V,板上正好有电压调节的可调电阻的焊孔,我加装了个可调阻把输出调为14.2V来充。和下边的这个电源外形类似

网友:
笔记本适配器电流容量3A左右,60安时,一昼夜是不是也差不多。

网友A:
用笔记本电源充电不太好控制充电电流。
我用一个捡来的开关电源做过一个,样子与5楼的差不多,拆开将里面调节输出电压的电位器引出,外加一个电流表头,就成了简易充电器,那年封城后曾经救活了小区中好几台小车。
60安时的铅蓄电池,控制充电电流为6安,充12个小时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笔记本电源充电不太好控制充电电流。
我用一个捡来的开关电源做过一个,样子与5楼的差不多,拆开将里面 ...

看来我们爱好者都是这样

网友:
我单位用专用的充电器充,10A电流。如果慢充,2A,速度很慢。
另外,一般换下来的电瓶性能其实已经不好了。

网友:
要看是普通铅酸蓄电池,还是EFB铅酸蓄电池,两者的充电曲线是不一样的。现在保险公司都有几次免费上门救助,可以叫救援。

网友:
废物利用不必考虑完美,如果是手头有现成的19V电源,还去淘宝找一个适合的DC电源模块,最好是电压电流都可调的,不贵,几块钱的都能找到。

网友:
铅蓄电池,都是10分之一容量电流充电10小时,那么60ah的就是6a电流充10小时~业余下手边有电源能充多大电流就充多大,不超过6a只筹时间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