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尼CFS-65S收录机电路图

楼主(2024-01-28):
索尼CFS-65S收录机调频收音不好,分离原件较多,求电路图。

网友:
有 SONY CFSW-365S  的。

楼主:
谢谢!调频不好了,应该是中周里面的电容失效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调频不好了,应该是中周里面的电容失效了

别急着搞中周,可变电容老化导致调频不好我碰到2例 —— 先确保可变电容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急着搞中周,可变电容老化导致调频不好我碰到2例 —— 先确保可变电容良好。

是四联可变电容吗?
我机器现在的故障现象是中短波正常,灵敏度和选择性都很好。调频接收在电台频率正中声音清楚,但是声音小,立体声灯不亮。向左或向右调一点,立体声灯亮,但是声音不清楚,有阻滞感。请教如何维修(波段开关已经清洗过,排除波段开关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急着搞中周,可变电容老化导致调频不好我碰到2例 —— 先确保可变电容良好。

是四联可变电容吗?
我机器现在的故障现象是中短波正常,灵敏度和选择性都很好。调频接收在电台频率正中声音清楚,但是声音小,立体声灯不亮。向左或向右调一点,立体声灯亮,但是声音不清楚,有阻滞感。请教如何维修(波段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