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太太考验俺的智商】

楼主(2024-01-29):
  现在啥啥都是智能的电动的,连晾衣架都插上一腿。
  家里的好太太智能晾衣架,按遥控器无反应了。看到遥控器按钮缝中有蓝色LED闪动,没有怀疑电池问题。
  拆开衣架检查未见异常,还是怀疑遥控器。取下电池一量,3V正常。但用电流档测瞬时电流,非常小。
  手边只有一颗电脑主板电池CR2032,瞬时电流较大。由于电池尺寸小,用手顶着一试。晾衣架动了!
  结论:电池CR2430内阻变大了,遥控器发射功率极微弱。换个电池就好了。

网友A:
还有烘干功能?怎么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烘干功能?怎么实现的?

  烘干应该是在风干的情况下开启加热吧。不过不是每款产品都有这些功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烘干应该是在风干的情况下开启加热吧。不过不是每款产品都有这些功能的。

热风在自然状态下是自下而上的,这种顶部吹热风的烘干方式根本不科学,而且长衣长裤压根就吹不到热风吧。有些电器就是堆砌功能唬唬人,其实压根就不实用,反而浪费钱(提高了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风在自然状态下是自下而上的,这种顶部吹热风的烘干方式根本不科学,而且长衣长裤压根就吹不到热风吧。 ...

厂家不用太多考虑科学,只要多点卖点就可以卖个好价就行。

网友:
类似的情况,我也遇到过,家里的灯,我改成遥控的了,前后买了几种,电池不同的,有用2032的,有用12V,有用1.5V7号电池的。
用2032的,就碰到过几次,电池拿出来,万用表测3.0V以上。上到开关里又无法使用。最后火气大了,直接改2个5号电池,这样可以用很长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