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海燕T322功放部分电路分析

楼主(2024-01-29):
请教坛友这部分电路的静态分析。

BG6在这电路中起什么作用,如何控制下级功放管BG7的静态,BG8又是被如何控制的?

网友:
这就是带输入变压器的OTL功放电路,BG7、BG8是功放管,BG6的作用仅仅是偏置。这款收音机之所以增加了一只小功率管BG6,其作用仅仅是稳定输出中点(BG7发射极)电位而已,没有其它用途。
带输入变压器的OTL功放,使信号相位满足功放管轮流导通的是输入变压器相位,无需再使用有源倒相。当时的锗管很难做到放大倍数、穿透电流、发射结导通电压都同时完美匹配,典型的带输入变压器OTL功放对功放对管的一致性要求高,如果功放管配对不良,那么中点电压就会随着信号强弱、功放管温度的变化而漂移不定,会导致功放的输出功率下降甚至根本无法发出正常的声音。增加BG6的功放电路有这样的特点:一、BG6基极偏置取自对电源的分压,利用分压偏置稳定BG6基极电位也就稳定了BG6发射极电位、BG7基极电位和发射极电位,调整BG6基极偏置电阻可以改变BG7发射极电位(中点电压),但不会改变BG7、BG8的静态集电极电流;二、调整BG8偏置电阻可以改变BG7、BG8静态集电极电流,但对中点电压几乎没有影响。

网友:
自举!自举!自举!!!

网友:
我瞎琢磨,不对指出欢迎大家红砖盖头。
这就是典型的带输入变压器的OTL电路变通。怀疑BG6用于倒相用。教科书中的最后功放对管是一颗P管一颗N管。但也许厂家那时候配不到中意的NPN管,干脆用了两颗PNP管,有利于采购和减少库存品种。至于繁琐的控制我也讲不太清楚。BG8的静态基集电压,由R21和R22的电阻分压电路来控制的。

网友A:
bg6是用于提供上臂管的dc偏置,以获得稳定且比较准确的中点电压。

输出级的静态电流Iq由下臂管决定,也即是,通过对下臂管的偏置控制,从而控制输出级的Iq。

表面上看,输出级像是图腾柱的拓扑(需要A类工作方式才能获得足够低的失真)方式工作,但实质上,由于变压器的介入,应该还是按共e极组态的推挽方式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bg6是用于提供上臂管的dc偏置,以获得稳定且比较准确的中点电压。

输出级的静态电流Iq由下臂管决定,也 ...

由于本人水平问题,这条勉强看懂:输出级的静态电流Iq由下臂管决定,也即是,通过对下臂管的偏置控制,从而控制输出级的Iq。
上端管子静态的直流电流只能来自于下端管子的ec电流,相当于串联。

网友:
引用 网友A:
bg6是用于提供上臂管的dc偏置,以获得稳定且比较准确的中点电压。

输出级的静态电流Iq由下臂管决定,也 ...

类似一楼电路的拓扑(变压器耦合的同极性输出管共e极B类推挽放大),我曾在此帖分析过: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08805&extra=&page=19

楼主:
谢谢楼上坛友指导!

我把直流通路画了出来加上坛友指导,理解起来方便一些了。

另外有几张,我也截了图。

R24、R25分别为4.7k 、5.1k 图上不大清晰。

楼主:
我设想的控制过程是这样的:
通过R24可以调整R23上的电压,BG6的基极、发射极电流也被调整,随后BG7的基极、发射极电流被调整,由于BG8与BG7是串联的,BG8的发射极电流与BG7相等。BG6的发射极电位仅仅与R24与R25的分压相关。

分析的不知对不对,还请楼上各位坛友指导。

网友:
bg4、bg5构成一个负反馈放大器,r16、r17是他的负反馈网络,决定了他的dc放大倍数为k。

由于r19的阻值很小,bg4的Ic也甚少,因此,可认为bg4的b极对地dc电压为一个Vbe(bg4的Vbe)。在负反馈放大器的作用下,bg5的e极电压被控制为Vbe的k倍。

这个bg5的e极电压经过2个电阻组成的分压器,控制了输出管的Iq。这也意味着,bg4的Vbe温度特性对输出级的Iq具有温度补偿作用。

楼主:
我试着分析一下交流回路吧,请各位老师指导。
下管的回路比较简单,变压器次级作为信号源驱动末级管,R22串联在信号回路中,上管驱动由两部分组成,变压器次级和BG6的射极输出,射极输出可以降低驱动回路的内阻,同时通过变压器影响下管的驱动,使得两管驱动电流趋于一致。
以上是一个小白粗疏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