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动车充电器是什么类型的电路呢?

楼主(2024-01-29):
没有看到Tl431,三极管是8050,原本正常使用的,后来右侧的红玻璃二极管样子的元件锈蚀掉了引脚,看不到原来的型号,自己换上一个4148,现在能充电,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充满自停,怕过充电,铅酸电池48伏28安的,

楼主:
这个标识是两个二极管对头接的元件是什么呢?

网友:
半桥整流器。

楼主:
刚才用后来买的充电器给电动车充满电,再接通这个充电器,重新开始充电,连续充电17分钟没有转灯,害怕不会转灯而充坏电瓶,结束了充电,不知道是充电转灯电压不同,还是这个充电器转灯功能故障了,

网友A:
还是这个充电器转灯功能故障了------这个充电器 不接电瓶会亮绿灯吗?
铅酸电池48伏28安的------变压器上明明写着48伏20安!
有一些零件在电路板的另一面,把另一面拍个照片。

网友B:
开关电源+运放组成的吧,你拍的基本上都是高压部分,转灯电路在背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这个充电器转灯功能故障了------这个充电器 不接电瓶会亮绿灯吗?
铅酸电池48伏28安的------变压器上 ...

上面写错了,是48V20A的,不接电瓶也亮绿灯,接电瓶就转灯到红灯,风扇也开始嗡嗡的转,现在看不到充满转绿灯,不敢用,怕过充电。明天光线好时拍背面,背面有几个小集成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运放组成的吧,你拍的基本上都是高压部分,转灯电路在背面呢

明天再拍照看看背面的几个小集成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面写错了,是48V20A的,不接电瓶也亮绿灯,接电瓶就转灯到红灯,风扇也开始嗡嗡的转,现在看不到充满 ...

不接电池能转绿灯,接上电瓶就红灯,说明是好的,可以正常转灯的,没啥问题,可以串万用表进去测一下电流,刚接上,电流能达到充电器的额定3A电流,然后慢慢下降到300mA以内就会转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接电池能转绿灯,接上电瓶就红灯,说明是好的,可以正常转灯的,没啥问题,可以串万用表进去测一下电流 ...

明天试试,谢谢告知转灯电流,是不是不同充电器的转灯电压不同呢?

网友D:
二极管是共阴极二极管;此电路通常是3842电源管理芯片,使用10A600V的开关MOS管。8050三极管是控制风扇启动的。红玻璃二极管有可能是稳压二极管,不要装错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二极管是共阴极二极管;此电路通常是3842电源管理芯片,使用10A600V的开关MOS管。8050三极管是控制风扇启动 ...

红玻璃二极管有可能是稳压二极管

是负温度系数温度传感器的可能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极管是共阴极二极管;此电路通常是3842电源管理芯片,使用10A600V的开关MOS管。8050三极管是控制风扇启动 ...

红色玻璃二极管我换上一个同样红色玻璃二极管,型号不知道,旧管看不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红玻璃二极管有可能是稳压二极管

是负温度系数温度传感器的可能有吗?

不懂呀,之前旧的红色玻璃二极管断脚时,充电器是没有反应,无法工作的

网友D:
负温度通常在220v这端(热敏电阻),如果不转灯,有可能是LM358电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负温度通常在220v这端(热敏电阻),如果不转灯,有可能是LM358电路问题。

你说的这个是开机抗浪涌电流的

与我说的不是一码事,有点类似电磁炉炉盘温度传感器、IGBT温度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极管是共阴极二极管;此电路通常是3842电源管理芯片,使用10A600V的开关MOS管。8050三极管是控制风扇启动 ...

这个二极管背面还并联一个元件,不知道是电阻还是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运放组成的吧,你拍的基本上都是高压部分,转灯电路在背面呢

背面的集成块来了,可惜好像涂了一层清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极管是共阴极二极管;此电路通常是3842电源管理芯片,使用10A600V的开关MOS管。8050三极管是控制风扇启动 ...

红色玻璃二极管装反了,充电器不会充电,现在这样才有正常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接电池能转绿灯,接上电瓶就红灯,说明是好的,可以正常转灯的,没啥问题,可以串万用表进去测一下电流 ...

刚才接电流表测量,结果是没有充电功能:充电器插电时亮绿灯接电瓶时亮红灯,风扇也开始转,但是没有任何充电电流!反而有倒流的电流,用20安测量没有读数,改200毫安,显示1.2毫安,也就是倒电1.2毫安,拔掉市电,依然有1.2毫安的倒电,但是指示灯不亮了。转灯与否与充电电流无关,只是接上电瓶就转灯,但是没有充电电流,却是倒电电流,不插市电,指示灯不亮,但是依然有倒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标识是两个二极管对头接的元件是什么呢?

肖特基大功率整流管

网友D:
通电测量3842芯片7脚电压在16v左右,8脚正常有5V(无电压说明芯片没有工作),5脚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电测量3842芯片7脚电压在16v左右,8脚正常有5V(无电压说明芯片没有工作),5脚接地。

电路板背面为什么有一层类似清漆的涂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板背面为什么有一层类似清漆的涂层?

防潮做的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电测量3842芯片7脚电压在16v左右,8脚正常有5V(无电压说明芯片没有工作),5脚接地。

刚才修复了这个充电器 ,虽然故障不是高深的,这次拆开后,发现一处铜箔爆断了,用焊锡连接后试机,充电电流在2.3安附近,充电电压56.8伏,问题是这个铜箔好像是故意预留的保险,现在用焊锡连接后,可以充电,但是少了一处保险功能,对以后的安全使用不利,有没有解决方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负温度通常在220v这端(热敏电阻),如果不转灯,有可能是LM358电路问题。

又出现问题了:用一个好的充电器给电动车充满电后,再用这个修理的充电器充电,想测试转灯效果,结果转灯有问题,刚通电,转红灯,风扇转,短时间内绿灯亮了,说明两个充电器的充满电压基本一样,但是红灯迟迟不灭,风扇也一直转,就是红灯与绿灯一直同时亮,风扇一直转,虽然能够达到绿灯亮,但是红灯不能截止,充电不能结束,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这个电阻是0Ω还是其它数值呢?

网友F:
断的元件是风扇边上那个吗?板子上写着ntc呢,是热敏电阻。找不到431不一定是没有,431有贴片封装的。顺着光耦找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断的元件是风扇边上那个吗?板子上写着ntc呢,是热敏电阻。找不到431不一定是没有,431有贴片封装的。顺着 ...

是风扇边的桔色玻璃外壳的,貌似1N4148,看不到型号的元件,图上的是我已经换上的一个类似元件。与它并联在背面的还有那个电阻,图上看到还有其它贴片3脚元件,还有一个4脚元件,现在的问题是充满电后转绿灯,但是红灯与风扇依然开着,

楼主:
刚才测量电路的电流,1.插电空载亮绿灯,风扇不转,2.接通电瓶,转红灯,风扇转,3.充满后绿灯亮,但是红灯依然同时亮,风扇继续转,充电电流截止,4.过几十秒后,绿灯灭,重新进入充电状态,5.经过几秒的充电,再次绿灯亮,充电电流截止。如此反复循环,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断的元件是风扇边上那个吗?板子上写着ntc呢,是热敏电阻。找不到431不一定是没有,431有贴片封装的。顺着 ...

请教一下,NTC的话有没有一种外形像1N4148的?因为原来板子上锈断脚的元件外形就像1N4148,背面的元件标注着BR3,应该是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断的元件是风扇边上那个吗?板子上写着ntc呢,是热敏电阻。找不到431不一定是没有,431有贴片封装的。顺着 ...

这个元件也标着着NTC,与断掉的后级那个NTC很像,能判断这个元件的种类吗?

楼主:
这个NTC是这样的,

楼主:
请教这个可调元件是调节什么的呢?绿色箭头指的这个

网友:
走一下电路就知道是什么元件了;楼主多看看这方面的资料;电动车充电器方面的资料满大街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接电池能转绿灯,接上电瓶就红灯,说明是好的,可以正常转灯的,没啥问题,可以串万用表进去测一下电流 ...

串联万用表测量充电电流,当降低到0.6安时,发生转灯,充电电流截止,并没有发现网上看到的说的涓流充电

楼主:
这是与我这个充电器一样电路的板子,上面这个NTC3是多少参数的呢?

楼主:
这个整流器可以用什么型号的二极管或者其它整流器代替呢?

网友(2024-10-10):
引用 楼主:
这个整流器可以用什么型号的二极管或者其它整流器代替呢?

是16A/600v快恢复整流半桥,找个旧计算机电源拆个就行。

网友:
没有431,那么你换掉的应该是一个稳压二极管。它的作用是给817一个参考电压。网上有这种电路图,

网友:
标注NTC------------------热敏电阻。

它和二极管的区别是外面无任何标注。

二极管和稳压管都有表示极性的圈,又有各种字符。

这个充电器有EM78P259单片机控制,功能应该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