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i-Phone在冷的时候不能开机

楼主(2024-01-29):
我的旧i-Phone在冷(10度以下)的时候开不了机。用吹风机把它吹暖了就正常。
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是电池不行了吗?

网友:
在哈尔滨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不过,也真的没有在寒冷的冬天,在室外开机过,都是长期开机

网友:
电池不行了,

网友:
电池不行了,我的安卓也是这样,太冷还有27%的电,自动关机

网友:
别的不知道,爱疯天冷相机好像是最不容易启动的

网友:
不知是什么原因。但我多年前做过试验(用那时刚出的 i PHONE X,新机器,不存在电池老化的问题),的确是不能开机。
那次是用保鲜袋包着,放进冰箱冷冻箱,-20摄氏度

网友:
春节有空闲我拿安卓手机做一下试验,看看是否也是如此

网友:
哈尔滨就是这样,水果 <50% 户外,就随时可能关机。 进屋里焐热了就又行了。
实际是电池电压低,保护电路误动作造成的关机。

比如正常 50% 电量(库仑计显示)对应电压 3.6V,结果天太冷了掉到 3.0v 甚至更低。
此时机器面临矛盾:库仑计显示还有一半电力,电压计则显示再不关机就过放了。然后就关机了。

另外一个原因,iPhone 的制程在同类机型里一般不差,追求发热小,结果在天冷的时候反而成了短板。
对比我的 DJI 无人机,在 -30℃ 高空连续飞半个小时,也不会疯狂掉电导致坠毁。一大原因就是机芯发热量大、电池功率高(2-10C 连续放电),结果正好就自加热了。

网友:
电池睡觉了

网友:
天冷电池也不想干活

网友:
我的也是,那年冬天走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从兜里掏出来想查一下地图,结果地图还没看到就关机了,回到家里插充电器开机显示还有百分之70的电量,据说是因为温度低时电池出力衰竭,加上手机启动程序瞬间冲击电流很大造成电池保护所致,后来带个轻巧的充电宝,意外关机时插上充电宝就可以避免麻烦了。
可能锂电池遇冷就发傻吧,不是说开电动汽车去东北,仪表显示很多电量就趴窝,要到处找充电桩才能继续。

网友(2024-03-01):
1,肯定不是新手机,电池性能差了,2你家肯定比较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