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天宇MF47L的坛友吗?做工、线性咋样?

楼主(2024-01-29):
如题,用过的坛友请说下,这表3+12V 的

楼主:
还有100K电阻档

网友A:
保护电路不错,说实话天宇厂的外磁表头线性都不咋地,买过3个47L的表头,线性一言难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电路不错,说实话天宇厂的外磁表头线性都不咋地,买过3个47L的表头,线性一言难尽

哪个牌的会好些?

网友:
没用过指针的,不过看网上老电工测电路有用指针的

网友A:
天宇普通的47A就行,他家的内磁表做的不错线性就好些,还可以调表头灵敏度。建议买实习版的47A都是直插件耐用些,自己焊着可玩性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宇普通的47A就行,他家的内磁表做的不错线性就好些,还可以调表头灵敏度。建议买实习版的47A都是直插件 ...

我这个MF47B內磁应该也还好咯?

网友:
看看我对电阻挡(修改过中值)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3D1&page=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