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牛屏蔽层的问题

楼主(2024-01-29):
矿友们,今天小弟做了个电源牛。初级与次级之间我用0.27的线绕了一圈,一头留空在里面做了绝缘另一头引出作为屏蔽。我引出的那头,测试时我用5V其中一根线与屏蔽层引出的线测量有170V。请问怎么办呢。

网友:
那是感应电

网友A:
应该是感应电压,用数字表测量的吧?你测量一下这个屏蔽层对其它绕组的绝缘电阻看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感应电压,用数字表测量的吧?你测量一下这个屏蔽层对其它绕组的绝缘电阻看看是多少。

是的。用数字表测量的。请问怎样测量电阻呢,打到20M欧量程。测量是超出范围。

楼主:
要是感应电的话。我这个屏蔽层接哪里呢。要空着吗?空着的话能不能达到屏蔽效果?

网友:
怎么就绕一圈,应该是绕一层啊?

楼主:
是的一层。打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感应电的话。我这个屏蔽层接哪里呢。要空着吗?空着的话能不能达到屏蔽效果?

接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感应电的话。我这个屏蔽层接哪里呢。要空着吗?空着的话能不能达到屏蔽效果?

引出端接地呀。

楼主:
接次级高压整流后的地,和220V的地吗?会短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次级高压整流后的地,和220V的地吗?会短路吗?

是你机器的地(高压整流后的地)不是市电的地(用电安全的措施)。测量电阻打到20M欧量程测量是超出范围就不会短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你机器的地(高压整流后的地)不是市电的地(用电安全的措施)。测量电阻打到20M欧量程测量是超出范 ...

大哥,谢谢你。

网友:
实际上,用铝箔或者铜箔做屏蔽层,可能效果更好,我觉得

网友:
我绕电源变压器时一般在初级和次级之间绕1至2层做屏蔽(根据情况而定),但是两个头都把线头引出来,根据使用情况,有时空一头做屏蔽,有时做单独一个绕组灵活应用,线径和高压绕组相同。

网友:
在初次级之间来一层0.05的铜箔就行了。把它接到系统的地

网友:
逃跑搜:双面绝缘铜箔麦拉胶带双面绝缘双面屏蔽抗干扰变压器高温包扎缠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