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剩余容量多大,如何测试?

楼主(2024-01-2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买个傻瓜电瓶测试仪。

网友A:
不清楚 apc bk500 是啥,导致什么问题

就楼主的问题,蓄电池容量可用专用的电池容量测试仪测试。

如果没有也有很多通用仪器可以测试,比如喲蝌噶蛙的电功率计带电池容量统计功能(但需自备负载)

此外一些电源亦可测蓄电池容量,比如安捷伦简易直流稳压电源 6632B 即可

我还专门给它写了个小程序用于电池容量测试,顺带还测一下电池内阻

网友B:
买一个电池容量显示器就行了!

网友C:
最好买个正规的

如不舍得花钱
就10元来个山货

网友:
普通ups不是长效型,到设计时间后,即使电池还有电,也是会停机,一般是5~10分钟,给你来得及保存关机或者开发电机的,给监控要买长效型

网友:
想测试电瓶容量,先充好电,再拿上电瓶到卖电瓶处,借用他们的放电仪进行放电测试就可以啦!

网友:
铅酸蓄电池电压和电量曲线比较一致,可用电压表表示电量显示。
电池具体容量有多少最佳方案是用1C放电测试(储能电池用0.2C),测试出来容量最准确。
另外简单的也有大电流测试方式,就是用一个大功率电阻器件,夹在电池两端,看电压下降到 多少,实测的是电池内阻,但也可以用来表示容量,通常情况下内阻和容量成反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好买个正规的

这个电池触点连接方法挺好,我早想做一个,但是没有决定做哪一种的,你的这个黑色紧固条是什么材料的?能不能看看触点的样子?

网友:
就用电子元件做降压用吧,比如2659什么的,一个22A的电动车电瓶可以用好久。UPS自损耗太厉害了。

还有老掉线WIFI远了不好也老掉线,我有一个在用的也是老掉线,必须拔下电源重启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买一个电池容量显示器就行了!

天天这个通电也损耗啊。做个开关。

网友:
做个简易的电子负载(运放+大功率管的那种简易电路),恒流值设为0.5-1C,放电同时用表检测电池端电压,放电至10.5V时(12V铅酸电池)记下放电时间,电流*时间就是被测电池的实际容量。
也可以根据您实际的负载电流去设置放电电流,这样测出来的就是符合您这个应用需求下的实际可用容量。

我做电子负载时专门弄了个CC+CV模式,设置好放电终止电压和放电电流后就不用管它了,放电完毕自动停止,屏幕上能直接读出分别以AH、WH为单位的电池容量。

网友:
要用测试放电循环的,不能几秒或几十秒测试一下的那种,很可能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天天这个通电也损耗啊。做个开关。

这个损耗不大可以忽略不计!可以加个开关控制,随时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 apc bk500 是啥,导致什么问题

就楼主的问题,蓄电池容量可用专用的电池容量测试仪测试。

这设备很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池触点连接方法挺好,我早想做一个,但是没有决定做哪一种的,你的这个黑色紧固条是什么材料的?能 ...

我不是专测这个

随手找片竹片和二根铜丝临时用一下
常测的话,最好做个架子,我这临时的要小心, 很易短路

网友:
没有容量测试仪的情况下,可以给电池点亮一个灯泡,测出电流i,电压v,点亮时间t,那么电池容量就是i、u、t的乘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示波器支持电池内阻测试?

这是电源不是示波器

通过给待测电池给定电流 I 充电,得到电池端电压 Uc,再给电池以同样电流 I 放电,得到电池端电压 Ur,然后设置电流为 0,得到电池电动势 Ue

所以,电池内阻 Rb = (|(Ur-Ue)|/I + |(Uc-Ue)|/I)/2

首先,这个电源是 4 线制,也即是说它内部的电压表头可以直接接到电池端子上而不是接到电源的输出端子,因此读到的电压表读数是没有引线与接触电阻的(但要正确接到电池上);其次这个电源是二象限电源,它的电流可以是正的也可以是负的,正的时候可以对电池充电,负的时候就是对电池放电,所以程序交替进行上述三个循环,就能得到电池内阻。

**电池流过电流时电极会极化,交替可消除极化,得到不含极化的电池内阻

***所以它测容量也可以同时测充电容量和放电容量两个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