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东芝RC-DX10H电饭锅不通电,降低成本提高效益

楼主(2024-01-30):
辗转找到探头组件坏,日本原产稀缺要200元,拆开找到坏件,查到规格书用152c的换上好了,原机147c.成本降到15元10只
刚开始以为电源24v不正常,画的电源图

网友A:
看到有2个电磁铁,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网友B:
回收的水是热水这水泵不就很容易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有2个电磁铁,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一个是锁闭锅盖,另一个是电动排气推动钢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收的水是热水这水泵不就很容易坏吗?

水蒸气在白钢板上液化后估计温度不能高,看导管就知道

网友C:
防护漆下的电路都能画出来,厉害。
看起来好复杂呢,是温度保险丝断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护漆下的电路都能画出来,厉害。
看起来好复杂呢,是温度保险丝断了吗?

手电照正面,你在反面看就轻松了,是保险坏了,它在24v供电位置,220v那里还有一个在主加热线圈上,设计思路独特

网友D:
温度保险不贵,要注意为什么超温,如果是锅底进蟑螂小虫或是沾染饭菜污物就没什么,清理干净完事,要是干干净净,水米操作也正常,就还得观察

网友E:
设计有些奇葩,一点点蒸汽冷凝水压根就不值得回收,这样复杂的设计故障率必然不低,最终曲高和寡,退出市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温度保险不贵,要注意为什么超温,如果是锅底进蟑螂小虫或是沾染饭菜污物就没什么,清理干净完事,要是干干 ...

是有温度失控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设计有些奇葩,一点点蒸汽冷凝水压根就不值得回收,这样复杂的设计故障率必然不低,最终曲高和寡,退出市场 ...

其它锅都有个接水盒,冷凝水收集起来倒掉,需要要及时 清洗

网友:
小日子设计的东西是够精巧,但不实用。

网友:
这种小家电的自动化程度越高,修理的可能性、修理的难度也越大。

楼主:
拆了一个看看

网友:
吽,这玩意儿还这么复杂,原以为就是铅丝封在壳子里~如保险管那样。
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