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收集的3V收音机

楼主(2024-01-30):
(图片)

网友:
粗略看了一下电路图,我说点自己的看法。
这部收音机的特点是“多功能”,虽然功能多但是用来做什么都不好用。
无线电广播接收方面,该机接收部分只有一级变频+一级中放,而且使用二极管检波,接收部分增益不会很高。共射-共基级联电路用在AM收音机中放没必要,对于3DG201来说,常用的TTF-2系列中周负载阻抗已经偏低了,用经典的单管共射调谐中放也能达到几乎相同的效果,改成两级RC耦合共发射极中放或者改三极管检波(三极管检波需要换次级多得多的中周),增益还有提升的余地。另一方面,共射-共基放大输出动态较单管共射放大小,对于3V供电的低压供电电路来说并不太合适。
收音机的中放电路兼做音频来复放大,来复放大会对中频信号产生调幅作用,这会使音质变差,信号比较强的状态下尤其明显。
3V供电的收音机使用互补OTL功放,即使功放管用锗管,额定电压下最大输出也只有2Vp-p,最大输出功率只有60mW,电池用旧之后声音还会更小,音量不理想。
话筒放大采用简单的直接复合,虽然增益比单管放大高了,电路也比二级直接耦合话筒放大电路简单,但是放大器的性能远不及磁带机用的那种两级直接耦合话筒放大,且这个简单的话筒放大器缺少必要的低频补偿电路和高频衰减电路,这会造成低音丢失,高音和噪音过多,还容易出现尖叫声。

网友:
不错,很好,谢谢您的介绍。

网友:
用复合管的一级中放来弥补灵敏度?

网友:
话筒输入是复合管放大电路。
中放是共发-共基级联放大电路,功率增益相当于单管放大的1.5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