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F2L1 工控板 做工不错的,蛇形线等长

楼主(2024-01-30):
(图片)

网友:
蛇形线是为了等长、等时,
但看到用分立三极管(G1标识好像是2N5551),并且前面还有RC电路,这样推论频率也不高,要用到蛇形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需要多高的速度,但从那几个堆满了锡的泪滴通孔来看……

滴滿了錫也沒用,綫就那麽寬,截面不過0.035*0.254=0.00889mm^2,每厘米長度的電感也就可觀了... ... ...

网友A:
不知道需要多高的速度,但从那几个堆满了锡的泪滴通孔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