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文字识别

楼主(2024-01-30):
能猜到“日上狗新”和“月上物霸”这两组文字是左边那图中哪里识别出来的?

网友A:
微信电脑端识别,所以这不是文字识别的问题,而是你的文字识别软件的问题
《 主页
排气压力:
排气温度
运行参数
主机频率:
下一页 返回
更多参数
监控页面
82935 KWh
0.77 MPa
累计耗电量:
7 h
72 "C
本次运行时间:
运行参数
100.00 Hz
8365 h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信电脑端识别,所以这不是文字识别的问题,而是你的文字识别软件的问题

《 主页

同样是微信文字识别,我电脑上把两排运行参数识别成“日上狗新”和“月上物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样是微信文字识别,我电脑上把两排运行参数识别成“日上狗新”和“月上物霸”

大概你显示器像素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你显示器像素太低

24寸,1920x1080

网友A:
辣么低的像素,我已经多少年木有见过啦

我琢磨我的 9.7 寸副显示器都比你像素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辣么低的像素,我已经多少年木有见过啦

实测更低分辨率的屏都可以正确识别,这和分辨率无关,你这是在炫显示器,论坛中没几个比你的显示器高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辣么低的像素,我已经多少年木有见过啦

我怀疑你在炫富,但我没有证据 ,大部分打游戏的都没你这显示器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怀疑你在炫富,但我没有证据 ,大部分打游戏的都没你这显示器好

我以前发过照片,就是一个 LM270QQ2 面板,用一个山寨支架支起来 假货宝上 1800 一块;加上一个山寨驱动板,就是你看到的 5k 显示器

炫富吗?大部分打游戏的显卡都比我这个手搓 5k 显示器贵几倍

只不过,打游戏的显示器分辨率确实没这个高,很简单,显卡拖不动 我 3600X+P2000 的电脑拖起来(不是打游戏,就画 PCB)都一卡一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发过照片,就是一个 LM270QQ2 面板,用一个山寨支架支起来  假货宝上 1800 一块;加上一个山寨驱 ...

好了,知道你显示器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