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84-1 & 视在功率

楼主(2024-01-30):
入手一块92年的MF84-1,之前在坛子里看到它的VA标尺,猜测是“伏安”,偶然在咸鱼发现这表(箱说配件全部都在),45包邮,果断入手
看说明书,证实VA标尺的确是视在功率,由 S=U*I 可知该标尺是线性的,在AC25mA档测量,满度时 220V*25mA=5.5VA,刻度范围为 0~5.5,实际按 1~5 刻度。分度函数为:
αx=(Sx/5.5)*αmax
αx:指针偏转角
Sx:VA 读数
αmax:指针满度角

表头参数理论值:Ig=83.33uA,Rg=1.5k,网孔压降 Vo=2.5A*0.3Ω=750mV。
做了简单测试,表头83.18uA左右,电阻约1.13k,加上辅助电阻1.53k。表头线性、平衡都不错,欧姆档也很准。

TO3草帽三极管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假定220V,根据实测交流电流估算的视在功率,误差较大。不如用功率计量插座实用,最大可以测2000-400 ...

是的,我只是研究电路算法 。指针表除了三个基本功能,其它的都很鸡肋。

楼主:
MF84-1 说明书

网友:
好家伙真不赖

楼主:
入手后发现转盘卡涩,有个地方开焊,打理了一番。涂抹了硅脂后转盘手感很好,由于只有一只压簧,造成凸档磨损不均匀——局部磨得深,而且转盘受力不平衡,有一侧总是翘起来一些。

表头跟老MF30的差不多。

网友A:
这个是假定220V,根据实测交流电流估算的视在功率,误差较大。不如用功率计量插座实用,最大可以测2000-4000W。大电流可以用钳表。

网友:
现在数字电度表白菜价,有电压、电流、功率显示。当然,只在交流220v情况下。扩展应用没试过。

楼主:
以前没有数字表,测表头灵敏度得搭个电路,现在随便找个电流不太大的数字表直接怼就行,方便、精度也有保证。

网友B:
品相不错,
我有一台它的小弟,
MF85。
极其简陋,
惨不忍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品相不错,
我有一台它的小弟,
MF85。

我也注意到有MF85卖,好像大多是PCB的
可能摆弄惯了MF47,对这种风格的表不太感冒,类似的还有块MF79。

楼主(2024-04-21):
说明书电路图有点笔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