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的指针表也还是有些优点的

楼主(2024-01-30):
许多时候不需要看准确的指针位置和读数,只要用余光瞟一眼即可

网友:
矿坛最怕这种帖子!

网友:
曲辕犁优点明显,不像现代机械容易坏

网友:
可是需要准确的时候呢???这种强词夺理式的逻辑实际上已经是认输了。

网友:
最大优点是不用电池(电阻除外),对于业余偶尔一用的情况来说尤其适用

网友:
指针表电阻档有优势,反应快。

网友:
数字表量电压,电流准确高,直观,但是量电阻,反应比较慢,数值跳来跳去的,没有指针表反应快。

网友:
极端情况下指针表就是电阻档没有电池也能定性导线与低电阻器件的通断

网友:
此贴会火!
在电流电压快速变化的场合,指针表优势明显!

网友:
指针表的内阻低,不容易被干扰,也是最大的优点!

网友A:
对于自己用熟的指针式万用表,除了转换开关所示电量外,还可以直接测量几千PF~几千uF的电容、12v以下的稳压管、二极管/三极管的正向性能、小容量可充电池的性能等等,这些都是数显表不方便测量的。

网友:
定性测量的不二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自己用熟的指针式万用表,除了转换开关所示电量外,还可以直接测量几千PF~几千uF的电容、12v以下的稳压 ...

特别是测电容,不用读数值,只要看一下指针摆幅就能知道电容的好坏,超级方便

网友(2024-03-12):
指针表反应灵敏、直观,抗干扰,查漏电比较方便,价格便宜,但不耐摔,读数不直观,需要时间熟练...;
数字表精度高,示数直观,功能多,定量检测有优势,但低端表反应慢,高档表价格又高,不适合一般人...;
总之,两种表各有各的特点和优势,没必要分高低上下,万用表再好只不过是一种工具,喜欢和习惯那种就用那种,2种都用有何不可呢?我是2种表结合起来用。

网友B:
测高频自激,仅单端表笔 表指针就会跳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高频自激,仅单端表笔 表指针就会跳起

是的。很直观

网友C:
指针表确实是好处一箩筐,可奇怪的是现在的工厂 电脑维修以及家电维修他们的工作台上好像是很少或根本没有指针表,这是为什么?

指针表数字表我各有十几块。

网友:
又是一个故意引发口水战的帖子,难道活了这么大的岁数,还不明白“存在即合理”?没有人把指针表批得体无完肤,所以发这个帖子的本意让人深思。

网友:
唯恐天下不乱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网友:
话说指针表还有做的好的吗?MF47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指针表确实是好处一箩筐,可奇怪的是现在的工厂 电脑维修以及家电维修他们的工作台上好像是很少或根本没有 ...

自己的爱好以及习惯而已,

但是我不明白MF-14究竟为什么要这么高的精度【比MF-10的精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