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干硬盘的0磁道问题

楼主(2024-01-31):
硬盘上的0磁道记录了硬盘的重要信息,如果硬盘的0磁道坏了整个硬盘就会报废。
查网上修理0磁道损坏的硬盘一般较为容易的方法是:用修复硬盘的软件把硬盘的起始0磁道改为1磁道。
下面的问题希望知道的朋友答复一下:
一、起始磁道可改为更后的磁道吗?
二、起始磁道改变后0磁道的硬盘信息会否自动写回到起始磁道上?
谢谢!

网友A:
个人了解0磁道相当家门口过道,不管你要去哪都绕不开。

网友B:
这是N多年前的修复办法,不知道对现在的大容量硬盘有没有,用就算修好了,也不敢存重要的东西

网友C:
硬盘发现坏块后,可以映射到别的扇区.
实在坏得厉害的,也只能放弃.

要是设计初,能有一个机制,如把 lba0 一个区域 增加一个备份存储器(如norflash/eeprom),
就至少不会因为一个坏道导致硬盘分区不正常甚至不认盘了.
好在厂家提供了s.m.a.r.t 表,发现坏道的硬盘赶紧换~~

现在已步入SSD时代,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nand 本身就有少量坏块,由主控管理这些坏块.

网友D:
可能需要修改硬盘上的BIOS信息。
硬盘上有一个存储器,记录着0磁道的起始位置。

网友E:
现在硬盘白菜价,拻复数据是主要因素,修理后再用不是首先,不像过去4.3G硬盘1400多元(95年时)

网友F:
从早期的“LBA”逻辑扇区可以推论,你看到的0道0区,“厂家”完全可以改在其他磁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了解0磁道相当家门口过道,不管你要去哪都绕不开。

你的意思是:改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N多年前的修复办法,不知道对现在的大容量硬盘有没有,用就算修好了,也不敢存重要的东西

学习一下没有坏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盘发现坏块后,可以映射到别的扇区.
实在坏得厉害的,也只能放弃.

现在用机械硬盘的人和公司还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需要修改硬盘上的BIOS信息。
硬盘上有一个存储器,记录着0磁道的起始位置。

Bios内好像没有可修改硬盘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硬盘白菜价,拻复数据是主要因素,修理后再用不是首先,不像过去4.3G硬盘1400多元(95年时)

我是想学习一下!
且这么重要的信息为什么不在硬盘电路版上再备一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早期的“LBA”逻辑扇区可以推论,你看到的0道0区,“厂家”完全可以改在其他磁道,

是的!那是厂家,他们做什么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一下没有坏处!

在用软盘+加硬盘容量不大的时候,修复过,不过记得修复后的硬盘不能引导系统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Bios内好像没有可修改硬盘的信息!

不是BIOS ,而是 硬盘里的固件,有专门的区域用来做坏道的管理.
除了厂家,一般人是改不了这个的, 需要借助专业工具

即使刚生产的硬盘,也是有可能有坏道的,会被厂家屏蔽.

网友G:
有意思的问题;0磁道恐怕是无可替代,因为磁头的摆臂在通电或断电后会自动来到一个固定位置(起始位置,大概就是0道吧?)除非把起始位置给调整到新的地方(机械改变)用软指令恐怕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意思的问题;0磁道恐怕是无可替代,因为磁头的摆臂在通电或断电后会自动来到一个固定位置(起始位置,大 ...

或者你是对的!但为什么不能用软指今使磁头先读取改动后的起始位置呢?这与磁头的停靠位置应该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了解0磁道相当家门口过道,不管你要去哪都绕不开。

我重开门口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BIOS ,而是 硬盘里的固件,有专门的区域用来做坏道的管理.
除了厂家,一般人是改不了这个的, 需要借助 ...

那就是说起始磁道不能改了!

网友H:
当硬盘出现一点点问题的时候,就意味着整个硬盘要坏了,这个时候,转移数据是最重要的,不是修复硬盘。继续使用坏硬盘仅仅是垃圾佬的做法而已。如果你是生产厂,我想你也不会让硬盘这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当硬盘出现一点点问题的时候,就意味着整个硬盘要坏了,这个时候,转移数据是最重要的,不是修复硬盘。继续 ...

我这个是系统盘,系统早已备份到另外的盘。我就想看看这盘还可玩多久!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系统盘,系统早已备份到另外的盘。我就想看看这盘还可玩多久!

硬盘虽然比较可靠,但是坏起来也很快的。
打开盖子工作,大概几十秒的样子就坏了。我做过这个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H:
硬盘虽然比较可靠,但是坏起来也很快的。
打开盖子工作,大概几十秒的样子就坏了。我做过这个试验

打开盖子的硬盘要在无尖环境下工作才可以!

网友I:
多年前改过。
那都是在纯DOS系统下完成的,
而且只针对8g以下容量。
现在的大硬盘恐怕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多年前改过。
那都是在纯DOS系统下完成的,
而且只针对8g以下容量。

改后可用多长时间?

网友I:
引用 楼主:
改后可用多长时间?

用了大概几年吧。
年代久远记不清了。
后来怕数据丢失,换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了大概几年吧。
年代久远记不清了。
后来怕数据丢失,换新的了。

谢谢!也就是说0磁道修好后还是有机会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也就是说0磁道修好后还是有机会用的!

是的。但是有条件。
参考一下我说过的条件。

网友J:
0磁道是很老的概念了,过去的磁盘,是按照磁头、磁道、扇区三者编号的,由于硬盘有多个磁头,所以不同磁头的相同磁道合并称为柱面(类似圆柱体),所谓0磁道,实际上是0号磁头0号磁道,它的1扇区(扇区是从1开始编址,和磁头磁道不同)记录的是MBR,也就是主引导记录。

后来,磁头、磁道、扇区的编码方法随着硬盘容量的限制而不够用了,于是发明了LBA,也就是逻辑块地址,原来的0磁头0磁道1扇区,就是LBA0,依次类推,再后来,磁头磁道扇区干脆也变成逻辑概念了,所以LBA0就不一定对应0磁头0磁道1扇区了,它的位置在哪里,取决于硬盘的NVRAM中存储的参数。当然,用户是不用管这些的,只需要知道它是LBA0就可以了。

理解了所谓的0磁道(实际上是LBA0)具体存储的是什么,就很好解决你的问题了。LBA0存储的是MBR代码,它是负责启动用的,如果LBA0在硬盘NVRAM中的映射改变了,只需要重新写一个MBR到新的LBA0即可,这一步是由文件系统格式化工具完成的(许多工具可以不格式化硬盘直接写MBR),但是一般来说重新映射LBA0会破坏文件系统,所以数据一般是丢失的,除非你的磁盘在文件系统之外预留了空白扇区,然后把LBA0映射到文件系统之外,那么重写LBA0是不会影响文件系统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0磁道是很老的概念了,过去的磁盘,是按照磁头、磁道、扇区三者编号的,由于硬盘有多个磁头,所以不同磁头 ...

谢谢!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磁盘的起始磁道是可以重新划分设定且文件系统格式化工具会重新写一个MBR到新的LBA0。
是这样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磁盘的起始磁道是可以重新划分设定且文件系统格式化工具会重新写一个MBR到新 ...

是的,但这个功能需要硬盘的内部固件能够支持,否则是不能实现的,不一定所有硬盘都支持,比较老的硬盘可能不支持,坏掉了就没办法了,是否支持可以用一些硬盘检测工具查看,如果支持的话,就会有一个坏块标记功能,坏的块会被弃用,然后对块进行重新编号,包括LBA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的,但这个功能需要硬盘的内部固件能够支持,否则是不能实现的,不一定所有硬盘都支持,比较老的硬盘 ...

谢谢!
应该用什么硬盘检测工具?“DISKGEN”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应该用什么硬盘检测工具?“DISKGEN”可以吗?

以前有个叫效率源的磁盘修复软件,可以标记坏道,用那个软件处理完了,是看不见坏道的,就是不知道是否还能处理现在的大磁盘。如果坏道数量少,处理完容量都不会减少,直接用备用磁道替换,当年就遇到这么一个好使的,其他的都不能重新标记坏道表,广为宣传的DM也不好使,计算机bios带的低格工具也不灵,更专业的没机会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