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子管收音机外接电源

楼主(2024-01-31):
直流电子管收音机是收音机爱好者非常关注的机型。从一管机到五管机,从再生机到外差机,从台式机到便携机......收音机爱好者们实验电路,争相仿制,玩的不亦乐乎。然而,直流电子管收音机电源一直是玩家头疼的事。采用电池供电,电源干扰小,背景声音干净,摆脱了电源插座,但高昂维护费用又不经济。利用电源变压器整流得到相应的甲乙电虽然解决了稳定供电问题,但始终有交流成分的干扰且失去了直流机便携的意义,顾此失彼。最近实验了一个直流电子管收音机电源,虽然还是解决不了“随机”问题,但是背景噪音却十分的安静,电源非常稳定,用于实验各种直流机也很方便。电路也不复杂,电源变压器次级80伏-6伏两组,80伏通过硒堆-大容量电容-滤波电阻整流滤波得到85伏乙电(负载后68伏),甲电采用6伏接AC-DC电源模块调整后得到1.5伏直流电压,全机直流管工作电流不大,电源电流供给足够。此电源之所以背景干净没有交流声,一是电路足够简单,甲电用了稳压模块,二是乙电采用了硒堆整流,还有一点就是电源装在铁质盒子里且远离收音机。有了这个电源就可以实验不同类型的直流机了。

网友:
还是上一个电路图吧!

网友:
简单明了,如果贴个电路图就更棒了

网友A:
硒堆整流很好吗,和硅二极管有啥区别,这东西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硒堆整流很好吗,和硅二极管有啥区别,这东西没用过。

感觉声音很柔和

网友:
分体式,干扰小,对收音有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有用硒堆整流的?

主要是玩玩老电路,把老元件过过电。其实现在玩收音机的都不多了,玩矿石收音机的更是寥寥无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硒堆整流很好吗,和硅二极管有啥区别,这东西没用过。

硒堆整流不如二极管。原始的半导体整流后被晶体二极管取代。

网友C:
玩儿电子管是复古,玩儿硒堆也是复古,有情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儿电子管是复古,玩儿硒堆也是复古,有情怀

其实就是这样的。现在随便几个芝麻粒大小的1N4007就可以完成的工作,非要搞个傻大黑粗,图个啥?就是感觉老元件漂亮,没别的。这个电路制作其实也不都是复古,是老古董与新事物的结合,还没有上纸介电容、炭质电阻、碳膜电位器、纺织布花皮电线呢,偷懒用了AC-DC模块,里面全是贴片元件,我都不好意思说电路完全是自己焊接的。我从来不排斥现在的电子工业技术和元件,电子技术,元件性能肯定是现在的好

网友D:
看着就好听!
我也用同款LM317稳压模块,便宜好用,就是散热片小了点,不敢输出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就好听!
我也用同款LM317稳压模块,便宜好用,就是散热片小了点,不敢输出大电流

一语中的。四个直流管子灯丝已经让散热器很烫了,就是机箱里没有空间了,要不我就把散热器加个大的。不过那个散热器紧贴铁壳,应该会给散点热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玩玩老电路,把老元件过过电。其实现在玩收音机的都不多了,玩矿石收音机的更是寥寥无几了

硒堆看着就有老玩意的色彩,现在很难找到了。只是您这个好像少了点。硒片每片耐压只有18V,4片串联能达到72V,不能用于85V。如果有可以再摞一两片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硒堆看着就有老玩意的色彩,现在很难找到了。只是您这个好像少了点。硒片每片耐压只有18V,4片串联能达 ...

我这个是桥式整流的硒堆,目前工作状态尚可。记得上海451直流电子管收音机交流电源部分整流器就是用的硒堆,目测那只硒堆体积和片数都没有这只大。有的硒堆每片耐压是20伏。这种老物件其实很耐造,稍微过载一点应该问题不大。电源工作时我摸了一下硒堆,微微有点温度,过流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桥式整流的硒堆,目前工作状态尚可

只看到8片中间有焊片,我看成全波整流了。如果是8片硒片组成桥式整流、耐压就更不够了!只能用于36V以下。
硒片无论体积大小、每片的耐压就是18V,面积大电流增加、耐压是不变的。您应该考虑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看到8片中间有焊片,我看成全波整流了。如果是8片硒片组成桥式整流、耐压就更不够了!只能用于36V以下 ...

原来是这样啊!我想的只是每片20×8,下来耐压足够,看来不是这样的算法。电流我倒是不担心,整机电流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啊!我想的只是每片20×8,下来耐压足够,看来不是这样的算法。电流我倒是不担心,整机电流 ...

是的,硒片通常都是按18V一片组成硒堆。过去玩硒片可以将大片裁开改成小片、供半导体收音机用,这都是50年前的老黄历了。

网友:
硒堆即便击穿了 ,也无妨,把硒片接触点转一个方向,又是一个新的硒整流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