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日本中周资料中的管脚应该怎么看?

楼主(2024-01-31):
首先就是一般在这种资料里是顶视图还是底视图?

另外就是 管脚上标记着  S 是什么意思?  绕线的起点吗?

有没有老师对这方面了解的请指点一下。

补充内容 (2024-2-23 15:52):
今天从sumida 的一些资料文件中找到了关于 S 的定义, S 是绕线起点的意思。另外日本的文档里看中周全部是顶视图。

网友:
不管国产的还是进口的机器,要掌握的一点是中周的绕法和磁棒线圈的同名端是不一样的,是相反的,这一点一定要注意.这主要是为了防止形成正反馈自激,造成不易控制的啸叫. 以前国产机器规定,中周以底视圈为依据,PCB线路板和其他元件也一概以底视圈为依据. 顺便说一句,现在因为贴片元件的存在,似乎顶视图很流行.但爱好者在绘制PCB时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区别,以免弄错.

网友A:
S应该是线圈起始端的意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应该是线圈起始端的意思吧

我也猜是 start 的缩写   但是不知道怎么看管脚的 12346   主要是不知道从底下看还是从上面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S就是同名端。

中周的同名端指的是什么?

具体应该如何对应到初级和次级的管脚呢?

网友:
可能是start开始,source信号入口,surface从上向下看,same同名端。
S表示啥意思,是收音机史上的十大谜之一。

楼主:
   S-190-036 就是本振线圈
我的理解是如果左边上正下负   那右边就反向绕制   起始点相反就行了。

网友:
没错,S就是同名端的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始点并不重要,高兴地话完全可以反着绕,看同名端要看绕向。

比如从顶上往下看,线圈A从S到没S是顺 ...

好的,感谢!    我试试看

楼主:
今天从sumida 的一些资料文件中找到了关于 S 的定义, S 是绕线起点的意思。另外日本的文档里看中周全部是顶视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猜是 start 的缩写   但是不知道怎么看管脚的 12346   主要是不知道从底下看还是从上面看。

通常是从底下看吧,按说叫底视图。对印刷板来说,底视图更有利于检查对照接线。

网友D:
国外资料引脚没有明确说明的话一般指顶视图,如果是底视图一般会注明bottom view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常是从底下看吧,按说叫底视图。对印刷板来说,底视图更有利于检查对照接线。

我刚才又搜了一下,发现资料还有不同,有的是 Bottom view 是底视图,有的是 top view      幸亏您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外资料引脚没有明确说明的话一般指顶视图,如果是底视图一般会注明bottom view

的确是您说的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