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G-25类信号发生器信号过强怎么办

楼主(2024-01-31):
如图,信号发生器使用这样的输出电路,在输出较高的频率时,特别是调频波段,就算把信号电位器关到最低,收音机仍能收到信号,这是因为关到最低,则相当于从机壳输出信号给收音机,而机壳也能传输高频信号的。

网友(2024-04-14):
这个仪器设计就有这种缺陷,尤其在V段,我的机器可以到130MHz但漏讯很大。正规仪器屏蔽上下的功夫与用料不一样的。调整调频收音机只能靠拉开距离来用

网友A(2024-01-31):
这个好办,把这个信号发生器,拿到离收音机远远的地方就行了。一般两者离开2米以上,就可以达到衰减信号的作用。

网友:
利用两者的距离,当作衰减器。还节省了衰减器。

网友B:
而机壳也能传输高频信号的。,确信机壳出来的。金属壳还是塑料?

网友C:
信号发生器必须有个金属壳子,不然输出的大小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办,把这个信号发生器,拿到离收音机远远的地方就行了。一般两者离开2米以上,就可以达到衰减信号的 ...

太占位置呀,也不知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而机壳也能传输高频信号的。,确信机壳出来的。金属壳还是塑料?

金属外壳,理论上金属外壳能屏蔽高频信号,实际上并不能完全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信号发生器必须有个金属壳子,不然输出的大小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XG-25是金属外壳呀。

网友:
金属外壳 接一根地线 试试

网友:
这种简易信号源,即使是金属外壳,泄露信号也是很大的。

专业仪器为了减少泄露,除了采用屏蔽外壳,内部的不同的电路都要严格的隔离和屏蔽、衰减器也很讲究,确保信号是按照要求出来的。要知道,一个衰减器的价格就比这种仪器贵!

拉开信号源与收音机的距离可以让收音机接收的泄露信号减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金属外壳,理论上金属外壳能屏蔽高频信号,实际上并不能完全屏蔽。

可以把 金属外壳接地,或者接收音机的地,试试。

我是感觉就2个管子不会有太大的功率,可能是错了。

参考几位前辈的建议,拉远距离吧。

另外,小心功率太大,那个什么无委会,我不太懂这个,只知道发射的话有管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 金属外壳接地,或者接收音机的地,试试。

我是感觉就2个管子不会有太大的功率,可能是错了。

这种电路,充其量也就是毫瓦级别的,就是加上两米拖线,用标准超外差式收音机接收,也不会超过两百米的距离。不会引起特别注意的。不过,如果天线架设的好,几公里的距离也是有的,这个就要注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占位置呀,也不知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如果不改动电路,基本上没有其它更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改动电路,基本上没有其它更好的办法。

发这个帖子前我也思考了一段时间了,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网友:
"JHXC"老先生和"求知无足"版主没直说
从贴出的载图上看,玩具级的信号发生器,和专业信号源没有可以性,要求不要太高,能用既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