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台半自动计数绕线机

楼主(2024-01-31):
手绕变压器或中周太麻烦,还绕不好,经常绕不下,于是做了台半自动计数绕线机。
某宝买一个减速电机,12V供电,额定转速200转/分,再配一个调速器,转速根据需求自由调节,很方便。
计数器是利用之前做的一个实验小时钟改制,硬件基本不用动,只需程序重新写。
传感器用的霍尔元件,在转动轴上吸一块小磁铁就行。
排线装置有点复杂,没做,用的时候需要手动排线,所以叫半自动绕线机 ,不过依然省了不少事,绕线效果也不错。

网友:
用了芯片,应该可以预设圈数,自动停机,递减就不必要了。

网友:
看来胶木板不缺,用的比较奢侈

网友:
二手步进很便宜,为嘛不用步进做,而且可以很精确

网友A:
做得不错啊,对于经常绕小东西的人来说,是非常方便的。请问阻尼是怎么弄的?

网友:
做得很漂亮。我也想做,只是想想做好了没地方放,还是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霍尔元件没玩过。磁控干簧管倒是做过车轮计数(连接到计算器累加键)不知是干簧管反应速度跟不上还是计算器 ...

跟光电类似,霍尔元件在磁场中会产生电位差

网友C:
计数器能递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得不错啊,对于经常绕小东西的人来说,是非常方便的。请问阻尼是怎么弄的?

不需要阻尼,因为是减速电机,又可以调速,快绕好时就把速度调慢,可以调的很慢,然后就可以直接停止,就不会有明显的惯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计数器能递减吗?

没有递减功能,觉得没需要,如果后续有需要也是可以改程序加上递减功能。

网友:
绕线机的难点在于自动排线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递减功能,觉得没需要,如果后续有需要也是可以改程序加上递减功能。

我说的是绕制过程中的阻尼 。可能是我没绕过细线,线比较粗时要用手拽着(增加阻尼),不然绕得会很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绕制过程中的阻尼 。可能是我没绕过细线,线比较粗时要用手拽着(增加阻尼),不然绕得会 ...

嗯,就是用手拽着

网友D:
我打算是用42步进来做一台,绕小的磁芯.材料都准备的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打算是用42步进来做一台,绕小的磁芯.材料都准备的差不多了。

期待你做的绕线机

网友(2024-03-19):
没看到单片机相关介绍呢。是怎么计数的,怎么减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