腿软版 8 位半多斜积分 ADC 试制成功

楼主(2024-01-31):
因我的 Voltgen 需要一个“比较快、线性度好”的 ADC,而之前的商品 ADC 比如 LTC2400 不能满足要求,期间测试了一些商品 Σ-Δ ADC,都有不尽人意之处,所以我和 Voltgen 的另一个参与设计者腿软决定借鉴 Advantest 的 ADC 结构,设计一个可以满足 Voltgen 需要的多斜积分 ADC。

这个项目基本上是腿软完成的,在此对腿软表示炒鸡感谢 一些大佬也提供了很多帮助,这里就先不点名表扬了

在此期间,我和腿软都经历了很多事情和变故,时间和精力也从快乐的单身汉转移到女人和家庭,所以这个项目进展很慢,到今天,这个 ADC 才被第一次进行完整的性能测试。

腿软稍后会撰写研发过程和原理,这里先睹为快

特写一下,Made in Guangxi Luchuan

这是特别用此 ADC 做的一个 DVM,以便和高位表对比测试

和高位表的 0~11.5V,逐 0.1V 多点测试,当然不是人工完成的,为此特别编写了测试程序,以我的 Voltgen 作为测试源,HP 3458 作为标准表,程序自动同步触发得到结果

作为对比,同时测试了 Advantest 6581 万用表的表现,说起来腿软的这个 ADC 可是 6581 异父异母的亲兄弟

然后,短稳测试,同样也提供了 6581 的对比,不得不说这俩兄弟还挺像嘛

测试数据(Excel 表格),本测试表明,腿软版多斜积分 ADC 完美达到预期目标,性能介于 Advantest 6871(7 位半)和 6581(8 位半)之间,且更接近于 6581(8 位半)。

可以负责任的说,这是一个 8 位半的 ADC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归一化后大约是 0.6ppm INL,0.1 就别想了, 那是 3458 的冠冕,不是我等 DIYer 可以窥视的
...

哎,看来业余条件要像3458那样实现单一基准校准全部挡位就别想了,3458那个校准方式我研究了下,最后的结论是必须依赖非常高的ADC线性度来实现。
不过0.6ppm拿来做一个高精度源是戳戳有余了,采样速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逼,线性能到多少?0.1ppm?测试数据没看太明白

归一化后大约是 0.6ppm INL,0.1 就别想了, 那是 3458 的冠冕,不是我等 DIYer 可以窥视的

btw. 34401A 指标是 5ppm INL,腿软用自己有限条件实测,(TRADC 和 34401 )差不多...

网友:
强悍!希望最后出来成品能购入一个就好了

网友:
我等小白只能瞻仰

网友:
厉害,快点商品化用起来

网友:
腿软威武!

网友:
都8位半了咋还腿软,是超级硬啊!

网友:
仰望大师!

网友:
我怀疑WASHU是不是一个科学家啊??多年以来,仪器高档,玩的东西没见过。

网友B:
俺挑两块骨头先:

第一,电压基准选 ADR1399 够用吗?

第二,数字部分用 FPGA 估计大部分人都没有能力仿制

网友A:
牛逼,线性能到多少?0.1ppm?测试数据没看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个原理图都没有太没有诚意了吧。

原理图将由腿软稍后(年后,现在进入带娃状态)发布,我这趁着回家带娃前赶着测个数据 过两天我也进入带娃状态

网友:
月退车欠的 ADC 终于要完工了

网友D:
板上那些白色的贴片电容是什么型号和牌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板上那些白色的贴片电容是什么型号和牌子

牌子型号谁也看不出来,只能看出来是 C0G/NP0 的,容值有些没被盖住,最大那一颗积分电容设计值是 33nF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牌子型号谁也看不出来,只能看出来是 C0G/NP0 的,容值有些没被盖住,最大那一颗积分电容设计值是 33nF ...

大湿你咋就辣么犀利,一眼看出那个是积分电容

btw. 这个是最终选型,其实之前很多人都说积分电容用 NP0 不行,要用媳妇效应小的这个辣个,我和腿软在这个问题上做了很多测试,最终结果表明,不需要用 Advantest 原鸡的巨大薄膜电容,蛐蛐一个米粒大的 NP0 就可以满足设计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挑两块骨头先:

第一,电压基准选 ADR1399 够用吗?

第一,电压基准选 ADR1399 够用吗
++++++++++++++++++++++++++++

就好像我的 Voltgen 最初也是辣妹三九九鸡肫一样,这都是“研发过程” 最后证明,Voltgen 性能超过 399,要般配得老头子。

同样腿软 ADC 也是,研发过程中使用流氓三九九是河狸的,但最终测试表明辣妹三九九配不上腿软,所以,腿软连夜赶制了老头子版,正在快马加鞭送来,大家或许明天就能一饱眼福

第二,数字部分用 FPGA 估计大部分人都没有能力仿制
++++++++++++++++++++++++++++

这个问题也是研发时发现 MCU 无法满足计数时序要求,Advantest 原机也是用了 CPLD(不是 FPGA)实现的。

腿软表示他没有计划发行套件,成品目前也没开始计划,但 DIYer 可以找他要烧好固件的 CPLD 然后仿制来自己玩,腿软会用成本价提供给广大 DIYer

楼主:
MCU 无法满足计数时序要求
+++++++++++++++++++
严格说是我和腿软做不到,因为我们不会汇编 3457 的 ADC 就是一个 8051 做的,可见单片机也不是做不到,是我们做不到 用搞基语言编程,就不得不面临这个问题:语言的开销有点大,时序上不太确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电压基准选 ADR1399 够用吗
++++++++++++++++++++++++++++

是俺不严谨了!MAX II 确实是 CPLD 不是 FPGA,不过这里区别不大哈。

俺赶脚用单片机应该是能够搞定的,倒也不至于用到汇编,当然以 STM32 为例的话,估计至少也要玩儿透定时器、中断、DMA 之类的才能应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湿你咋就辣么犀利,一眼看出那个是积分电容

不是俺犀利,是你板子上斗大的字写着“CINT”

再说它在 CPLD 边上,附近还有两只高速运放和一只比较器,除了是积分电容那还能是啥 ......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湿你咋就辣么犀利,一眼看出那个是积分电容

我之前的7129表头,用了各种CBB包括高价买的什么鬼千层糕,最后自检依然差3个字,自从看了你用NP0的实验,果断去JLC买了10个100nF的NP0,换上后果然舒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俺犀利,是你板子上斗大的字写着“CINT”

再说它在 CPLD 边上,附近还有两只高速运放和一只比较器,除了是积分电容那还能是啥 .....

是俺不严谨了!MAX II 确实是 CPLD 不是 FPGA,不过这里区别不大哈。

俺赶脚用单片机应该是能够搞定的 ...

我特地打的高斯模糊,你这都看得出来,大湿你这是眼睛太犀利,还是看不起大数学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0.6ppm拿来做一个高精度源是戳戳有余了,采样速度如何?

当然是 10PLC 啦 都说了第一为 Voltgen 的 ADC 设计,第二是 Advantest 6878/6871/6581 的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嘛

那种慢腾腾的 ADC,我和腿软一开始就不会考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特地打的高斯模糊,你这都看得出来,大湿你这是眼睛太犀利,还是看不起大数学家

像 MAX II 特征这么明显的芯片,你没把外围电路模糊掉,光模糊丝印有啥子用哦。

还有那两个高速运放,虽然模模糊糊的但是仔细看还是能看出型号的,就是那个比较器俺是猜的,像是 UPC27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看来业余条件要像3458那样实现单一基准校准全部挡位就别想了,3458那个校准方式我研究了下,最后的 ...

还有别样方法,我还在各种测试中,它也是这些年 Voltgen 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我们没有(包括商品 ADC,哪怕是 AD7175 的商品表我也测试过)高线性度的 ADC(腿软这个居然已经是最好),肿么办

简而言之就是用商品 KVD 的方法,将其自动化...总之会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别样方法,我还在各种测试中,它也是这些年 Voltgen 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我们没有(包括商品 ADC ...

我觉得单一基准实现自动化校准绕不开一个问题,就是比例测量,而比例测量严重依赖线性度,因为线性度会成比例的劣化,就拿你的voltgen来说,每次测量时要去量一下7V基准,因为它最稳定,然后去量输入电压,假如输入电压是大于7V基准的,比如10V,那么测得7V时的非线性指标,就会被放大10/7倍。

在万用表上这个问题更严重,因为万用表的相邻挡位关系是10:1,自动校准不论怎么做,都绕不开两个相邻挡位之间进行比例测量,那么非线性在高于基准挡位时就会被放大10倍,所以,是否有什么其他方法可以绕过这个问题?反正我是想不到了

网友:
多谢令积分IDC其实是一个学电子人的梦想但是需要的条件比较多手上至少有一位34588位半万用表一次和一次开关和积分电阻电器内恒温,另外如何控制开关让每次注入的电荷平衡

补充内容 (2024-2-1 12:38):
不能编辑. 多斜积分ADC, 做到6位的线性不容易,ADC的线性是没办法用软件校准的.现在的开关和电阻都是随温度变化的.这就要求在一个周期内,开关和电阻的温漂在1ppm内,业余不容易做到,商家是把开关和电阻集成在一芯片内

网友:
手机语音输入错误太多不好改

网友:
高手,厉害,尽快商品化。工薪阶层能买得起吗?

网友B:
趁着挖老湿的图纸还没公开,做了个益智小游戏(防老年痴呆),俺把板子上的有源器件的型号都猜了一遍,有几个实在是一点儿头绪都没有只能放弃了!

声明:图中红字标注的型号都是俺瞎猜的,仅供娱乐,如有错误本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趁着挖老湿的图纸还没公开,做了个益智小游戏(防老年痴呆),俺把板子上的有源器件的型号都猜了一遍,有几个 ...

c口转ttl那个 该不是pl2303  看着像ft232

网友:
引用 网友E:
c口转ttl那个 该不是pl2303  看着像ft232

有道理,虽然有些模糊,但是更像是 FT232。

很久不用这两个芯片了以及 CP2102 了,毕竟现在替代品太多了,很多单片机也自带 USB 接口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趁着挖老湿的图纸还没公开,做了个益智小游戏(防老年痴呆),俺把板子上的有源器件的型号都猜了一遍,有几个 ...

别的不好判断,写着1,6,3的那3颗应该是OSOPA1001。

网友:
佩服,挺不容易的!

网友:
楼主是基准群的?记得有腿软这个ID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别的不好判断,写着1,6,3的那3颗应该是OSOPA1001。

那玩意儿俺也买了一些,没列出来是因为它们不是有源器件

网友:
腿软是谁了?

网友:
MAX II啊,严格说来叫FPGA架构的CPLD。我曾经用过一模一样的型号做过一个VNA的中频处理(内积运算,比傅立叶变换复杂度低了一个数量级)。

网友:
打磨那个TQFP,看最下面一行字,还有中间那几个大字的轮廓,基本就知道是Altera的器件了

网友G:
我似乎看到了手持式7位半的曙光……
JOY6.5用户默默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工薪阶层买这个能改善生活质量吗?

能吧,改善精神世界

网友:
大师一个个重磅设计接连着出啊,太厉害了。

网友:
腿软老师威武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似乎看到了手持式7位半的曙光……
JOY6.5用户默默路过

同JOY6.5用户,不过JOY6.5的ADC如果用AD7175的话小七位半感觉还是可以的

网友:
  您这个内涵太丰富,膜拜,但这个壳子实在是不配啊 ,拿过来,我帮你做个数控加工的盒子

网友:
广西陆川。。。。

网友:
太牛了,看标题还以为是8bit

网友:
这个,不是一般的牛!
DIY 8位半电压表!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俺挑两块骨头先:

第一,电压基准选 ADR1399 够用吗?

FPGA本质上就是硬件,只是现场可编程而已。如果知道需它要干那些事,自己是有希望弄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I:
FPGA本质上就是硬件,只是现场可编程而已。如果知道需它要干那些事,自己是有希望弄出来的。

俺 30 年前就开始玩 CPLD 了,对 FPGA 还是有一点了解的。

俺的意思是说 FPGA 对坛子里的仿制者有一点难度,毕竟大部分人都没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俺 30 年前就开始玩 CPLD 了,对 FPGA 还是有一点了解的。

俺的意思是说 FPGA 对坛子里的仿制者有一点 ...

言之有理。

网友J:
引用 楼主:
MCU 无法满足计数时序要求
+++++++++++++++++++
严格说是我和腿软做不到,因为我们不会汇编  3457 的 A ...

没有细节说明,个人猜测是 MCU 计数频率不满足要求,达不到高精度测量积分时间的要求。

简单计算下:
假定测量频率 5 Hz,测量时间 200 ms,runup 和 rundown 时间各半,则最大测量时间 100 ms;
因是8位半,最大值 2e8;
计时的时钟频率为 2e8/0.1s = 2e9 Hz,这个计数频率就很难了。

当然,一般时间测量到这个精度,就不用计数的方式了,可以用专门的时间-数字芯片(TDC)
上述测量时间分辩力为 0.1s/2e8 = 5e-10 s,即 0.5ns,满足要求的TDC就很多了,价格也不高。

还是坐等楼主的介绍,看具体是什么方案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没有细节说明,个人猜测是 MCU 计数频率不满足要求,达不到高精度测量积分时间的要求。

简单计算下:
...

这是按照双斜来计算的吧?2GHz?太吓人了,这个频率,不但MCU不能满足要求,上面猜测使用的epm240恐怕也很难信任。
楼主说借鉴了advan的ADC结构,假设是借鉴了R6581的ADC,那么它的runup阶段是电荷平衡型的,产生输出的频率并不高,rundown阶段使用了倍率为4的5个不同斜率,也不需要很高的计数频率,所以,计数频率不是问题,倒是其中相关的时序控制比较麻烦,mcu不一定能很好处理,所以楼主才会说““MCU无法满足计数时序要求””,使用cpld就是为了处理这些时序,当然,它也有可能同时在兼职计数。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是按照双斜来计算的吧?2GHz?太吓人了,这个频率,不但MCU不能满足要求,上面猜测使用的epm240恐怕也 ...

上面的估算,只是为了说明时序的高要求而已;

实际上,没人会用 2GHz 的时钟进行时间测量,太极端了,何况现在有很多方法测得更好。

高位数的测量当然不会只用双斜率积分,但只要是积分型的AD,都有高精度时间测量的需要,我因为用过 TDC,所以提一下。

btw,TDC 芯片现在真不贵了

网友(2024-05-12):
引用 网友H:
同JOY6.5用户,不过JOY6.5的ADC如果用AD7175的话小七位半感觉还是可以的

不知道设计团队当时考虑了没有……
我记得他们说是20V档因为放大器设计的关系导致噪声大(实测)稳不住第6位的……而它直接进ADC的2V档第7位的分辨率是可以参考的……
当然这货没有上排阻的时候温漂不小,至少12ppm,那就是普通5位半了……

网友:
老师有套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俺挑两块骨头先:

第一,电压基准选 ADR1399 够用吗?

FPGA没那么神秘
常用于编写触发、时序
顶多他还完成个查表

网友(2024-12-18):
您这是多斜积分ADC吧,咋得到数值的,我这边做的线性度和分辨率都不太好,就想请教一下您

网友:
非常好的设计。点个赞。

网友(2025-01-31):
许久不上论坛 又见大作 标记

网友:
非常牛皮的设计,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