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子管求助

楼主(2024-01-31):
  家里的胆机一个通道在关机5-10秒钟后会产生由高而低“卟,卟,卟”的汽笛声,是PCL86管, 偶尔开机时在4-5秒钟内有轻微的,象继电器的吸合声,但一旦工作后却一切正常,以前没有这种现象的。
  查各级电压与另一个通道相同,降低灯丝电压无效,换管故障消失。管子问题是肯定的了,但不明白何故如此?此管在改变周边参数后,还能否有救?
  谢谢了!

网友A:
电子管老化,内阻加大造成的,栅极串一个电阻或把栅极电阻降低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管老化,内阻加大造成的,栅极串一个电阻或把栅极电阻降低一些。

  惊扰白总了,实在不好意思!
    此管入手时,曾土法测试过发射能力,灯丝加电后,三极管阴--栅阻值为1.6K,五极管为1.1K,根据网上讲大于3K即属报废,当时判断为中年期,尚可。但实际我使用了仅3个月多点就出问题了。空了我再来土测一下,看看情况如何?
    您的这话 “栅极串一个电阻或把栅极电阻降低一些。”我有点吃不透,我是超线性接法,栅极到牛无电阻,您的意思是在中间加个电阻限流一下?或者这中间如果有个1K电阻的话,将电阻减小点?是这样理解吗?
  谢谢白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