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大家,常用的电子元件都是哪种方式获取的

楼主(2024-01-31):
因为现在购买芯片翻新和假的很多。有时维修板子会因购买的芯片或管子性能不好导致其他问题或更换后未修复 导致误判断  我想问问大家 常用的电子元件都是哪种方式获取的   是拆机件还是有哪个好店家出售的质量好的配件

网友:
嘿嘿,买到过几个IR2153D,还不是假冒的,也不是坏的,是空白芯片,8个脚两两没阻值,砸开以后连晶圆都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器件淘宝买,因为不太在乎真假新旧。
另外一些比较在意的元件,我有3个渠道,一个是比较熟悉的经销商 ...

立创的东西卖的比较便宜,但相对的就无法储备大量的库存,零售的库存主要来源于批量销售的余料,所以比较冷门的东西就不会备货,而且以国产货为主,因为国产货的货源和资金周转更容易。

德姐卖的贵是因为把库存成本也加进去了,好处就是大多数东西基本都有,德姐上的东西都是大厂的,国产小品牌没有,德姐的售价基本和器件商官网是一致的。

网友A:
看分什么器件,三极管、MOS、二极管等通用器件,易造假,重灾区;运放,易造假,重灾区;专有功能的芯片,比如DDS、ADC、DAC等,因为很少有直接替代件,自己也造不出来,所以基本没假的(个别可以pin2pin的可能有假,比如我买到过用LTC2410印字LTC2440出售的,因为两者功能一样,脚位也一样,只是后者性能更高价格更高),比如LM399,这玩意造假成本极高,但二手的问题是可能存在问题(性能超限),这就需要自己鉴别了。
所以买三极管运放之类的通用件,我都是去目录商买,要么找公司供应商要样品,国内就去jlc,只是jlc东西不是很全,不一定有你想要的,这时候如果你一定要某个型号,只能去德姐买了;专用件直接买二手,但二手也有可能是坏的,需要提前做好测试电路,买来后上机测试。

网友C:
菜鸡现在也是假货重灾区了,甚至我和一些坛友裙友买了十几年的老店也一样,前不久不少坛友裙友都踩了不少坑。

现在最可靠的就是知名目录商, 尤其是制造商认可那种,比如德姐就没假货,啥德姨轮胎亚诺德意法都明确在官网说,你买正品,找德姐

当然德姐很贵,我一般是用国内目录商,特别是买假货重灾器件时。

网友D:
立创商城。很多芯片和晶体管元件,实在不想淘宝买。比淘金还难

网友E:
拆机件或剪板件可靠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菜鸡现在也是假货重灾区了,甚至我和一些坛友裙友买了十几年的老店也一样,前不久不少坛友裙友都踩了不少坑 ...

朋友说的我没有接触过,我可用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立创商城。很多芯片和晶体管元件,实在不想淘宝买。比淘金还难

我搜索一下,这个听说过。但是没有在这里购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机件或剪板件可靠凼

嗯,我之前就是收集大量电路板  回来自己拆件,也在淘宝上购买拆机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看分什么器件,三极管、MOS、二极管等通用器件,易造假,重灾区;运放,易造假,重灾区;专有功能的芯片, ...

请问,“德姐”具体是什么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德姐”具体是什么店?

digikey吧,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立创商城。很多芯片和晶体管元件,实在不想淘宝买。比淘金还难

不先生,立创买到过假货吗?

网友B:
一般器件淘宝买,因为不太在乎真假新旧。
另外一些比较在意的元件,我有3个渠道,一个是比较熟悉的经销商,明确跟他说我要原厂的。二是Digikey。三是立创,不过立创好多东西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立创的东西卖的比较便宜,但相对的就无法储备大量的库存,零售的库存主要来源于批量销售的余料,所以比 ...

这几年来,立创国产器件的比例比以前更大。曾经在立创买MPS的MP2451,后来立创不进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