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对润滑脂熟悉的吗?

楼主(2024-01-31):
拆一个小日本原装的机器。
一个大概二百多瓦的无刷电机输出轴是铁的,与其咬合的是一个大尼龙齿轮,减速后输出。
刚拆开的时候这个尼龙大齿轮上涂满了绿色的润滑脂,非常鲜艳,就这样拆开大概放了一天左右吧,上面的绿色润滑脂直接就由绿变黑了且也从浓厚一叠塌缩成薄薄一层而已。
这种氧化效果,以前只在文物考古的电视上看到,原来润滑脂也能这么神器。
有知道的唠唠,是用的啥润滑脂效果这么出彩。

网友A:
机械制造常用的是黄褐色的钙基润滑脂以及好一些的淡黄色的钠基润滑脂,少有使用通用锂基润滑脂是淡黄色。 你说的好像是复合锂基润滑脂是墨绿色,二硫化钼锂基润滑脂是黑色,用在高速运转的轴承上。复合锂基润滑脂除了保持锂基润滑脂的良好性能外,还具有优异的高温性能,是一种优良的高温润滑脂,是一种多效、长寿命润滑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制造常用的是黄褐色的钙基润滑脂以及好一些的淡黄色的钠基润滑脂,少有使用通用锂基润滑脂是淡黄色。  ...

老哥专业啊。
这个小日本的电机部分,尼龙齿轮是用的绿色润滑脂,棘轮轴承部位用的是黑色润滑脂。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专业啊。
这个小日本的电机部分,尼龙齿轮是用的绿色润滑脂,棘轮轴承部位用的是黑色润滑脂。

早就退休不搞专业了,许多问题都OUT了,我们国家除掉非常重要且高速旋转的机器外,是很少采用的,一般较好的都是用钠基润滑脂。

网友:
以前录像机使用机械黄油油脂效果不佳,但使用玻璃封3AX81里的散热硅脂效果俱佳。

网友B:
不一定是氧化,装起来转一会颜色就恢复了,刚拆开是旋转夹进小气泡膨化了,放置时间长了体积缩小颜色变深,装起来再一转就恢复了

网友:
黄油的一项重要参数就是抗氧化性。。。现在工业大量使用锂基脂。新型的比如聚脲基脂据说寿命长前者十倍,可惜没用过

网友:
02年的时候见过绿色和红色的黄油,挑一点可以拉起十来厘米的丝。据同事说,他们还见过更厉害的,能拉起一米的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是氧化,装起来转一会颜色就恢复了,刚拆开是旋转夹进小气泡膨化了,放置时间长了体积缩小颜色变深, ...

已经停机一周才拆的